[其他ST产品] ADC的分辨率与有效位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5-06-30):
AD, ADC, dc, hz, BSP
在手册中ADC部分,有这样的描述,分辨率24bit,有效位19.5bit。请教这里的有效位与分辨率是什么关系?

网友A:
ADC的分辨率给出了其理论上能达到的最佳精度

网友B:
分辨率是ADC的基本参数,表示ADC能够区分的最小电压变化。

网友C:
分辨率是一个理论上的最大值,它告诉你ADC硬件上最多能提供多少位的信息

网友D:
对于恒定的DC输入,ADC的有效分辨率更为重要

网友E:
ADC的分辨率和有效位数 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网友F:
分辨率是 ADC 的理论精度指标,由硬件位数决定

网友G:
ADC 分辨率是理论位数(如 12 位),有效位反映实际精度(受噪声等影响,常小于分辨率)。

网友H:
分辨率决定了ADC能提供的最小量化单位。

网友I:
ADC的分辨率是指其能够区分的最小电压变化量

网友J:
分辨率是ADC的理论最大能力

网友K:
ADC在特定条件下的真实性能,包括了所有非理想因素的影响,如噪声、失真等。

网友L:
分辨率指的是ADC能够区分的输入电压范围内的最小变化量。

网友D:
有效位是 ADC 的实际精度指标,受噪声、非线性等因素限制

网友M:
考虑了ADC的非理想因素,如噪声、失真和非线性误差。

网友E:
有效位数是ADC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表现。

网友N:
ADC的分辨率指的是转换器能够分辨量化的最小信号的能力,通常用二进制位数来表示。

网友O:
分辨率是ADC设计时的理想能力

网友P:
有效位是基于信噪比(SNR)计算出来的,并反映了ADC的实际性能质量。

网友Q:
分辨率是 ADC 位数理论值,有效位考虑噪声等损耗,通常有效位<分辨率位数。

网友R:
一个12位的ADC可以将模拟信号量化为4096(2^12)个不同的数字值。分辨率决定了ADC的动态范围,即它能够测量的输入信号等级范围。

网友H:
ADC的分辨率是指它能够区分的输入电压电平的数量。

网友C:
分辨率是ADC的“理论刻度”

网友S:
分辨率是ADC的硬件设计参数,决定理论最小电压步长。

网友T:
理论上,分辨率越高,ADC对输入信号的量化就越精细。

网友U:
一个12位分辨率的ADC可以将输入电压范围划分为2^12 = 4096个不同的电平。

网友C:
根据系统精度需求选择 ADC 位数,并预留 1~2 位余量以应对噪声和误差。

网友V:
分辨率 和 有效位数 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

网友W(2025-11-03):
ADC 分辨率是位数理论值,有效位反映实际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