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关于CYW20829的LIN通信相关内容的解释

楼主(2025-06-30):
CYW20829只有一个型号在官方规格书上声明支持硬件LIN,就是CYW20829B0010

针对于CYW20829的LIN的使用Demo,可以从MTB的固件使用手册中找到:文档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16.0/docs/pdl_api_reference_manual里面LIN相关的API,在这个里面有一些code snip可供参考。

网友A(2025-07-31):
LIN通信相关内容

网友B:
LIN是不是也可以用IO模拟?

网友C(2025-08-31):
仅CYW20829B0010型号明确在规格书中声明支持硬件 LIN 控制器,其他型号可能需通过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