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ART接收中断当字符超过一个时,就出错

楼主(2025-07-01):
在STM32F401RE板上使用STM32Cube IDE中的HAL库已经实现了UART接收中断。接受一个字符时正常接受,当字符超过一个时,就出错,无法处理。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自己写一份串口接收中断吧

网友B:
通过断点看一下接受的数据过程,看一看是不是接受数组有问题,这个出错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C:
接收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D:
RTS/CTS误启用?

网友E:
启用全局中断,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要与发送端一致。禁用硬件流控

网友F:
估计是缓冲区未正确初始化或大小不足。

网友G:
中断标志未清除?手动清除USART_SR_RXNE标志。

网友H:
检查UART中断优先级是否合理。

网友I:
中断使能或者是禁用逻辑错误吧。。

网友J:
HAL_UART_RxCpltCallback未被调用或处理逻辑错误?

网友K:
是否用了HAL提供的环形缓冲区机制?

网友L: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M:
新数据到来时前一个字符未处理完毕

网友N:
检查并正确配置UART参数

网友O:
环形缓冲区实现错误

网友P:
如果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可能会打断当前的UART接收中断处理

网友Q:
正确清空中断标志。

网友R:
缓冲区可能不够大,导致溢出。

网友S:
中断处理函数没有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每个字符

网友T:
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U:
中断服务例程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V:
使用一个标志位来指示当前正在处理中断,防止中断嵌套。

网友W:
在 RX/TX 线上并联 100pF 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X:
配置错误

网友Y:
检查ISR中是否清除RXNE标志

网友Z:
如果缓冲区大小不足以容纳接收到的所有字符,当接收到的字符超过缓冲区容量时,会发生溢出,导致数据丢失或程序崩溃。

网友AA: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

网友AB:
波特率不匹配或时钟不稳定

网友AC:
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AD:
中断处理不及时

网友AE: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合理

网友AF:
ISR能够快速处理接收到的字符,并准备好接收下一个字符。

网友AG:
每次中断只从UART DR寄存器中读取一个字符,并将其添加到接收缓冲区中。

网友AH:
可能会发生数据丢失或覆盖

网友AI:
通常是由于中断处理逻辑不完善或数据接收时序未匹配导致的。

网友AJ(2025-11-03):
中断处理函数没有正确清空中断标志

网友AJ:
中断未清除,清除USART_SR_RXNE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