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这个掉电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5-07-01):
各位大侠,请问下附件的掉电检测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检测端是+5V36那吧?应该是低于+3V3的电压之后OUT端电压会发生变化

网友B:
这里是个比较器,+5V36电压正常时输出端高电平,+5V36电压低于3.3V时,输出端低电平LED灯亮

网友C:
带回滞的,要学会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回滞的,要学会计算

2K和100K并联你猜是多大的电阻  那点迟滞太小了

网友E:
做比较器使用,+5V36有电时OUT输出高电平,+5V36没电时OUT输出低电平同时你这个LED灯会亮

网友F:
一般检测电路都是比较器

网友G:
原理看起来很简单啊,你的难点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