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资料] 零知开源——基于STM32F407VET6零知增强板的四路独立计时器

楼主(2025-07-01):
项目概述
本教程将指导你如何使用STM32F407VET6零知增强板实现一个功能强大的四路独立计时器。每个计时器可以独立控制,支持开始、暂停和重置功能,并具备定时报警功能(4小时或每小时触发)。项目结合了TFT显示屏、蜂鸣器按钮控制,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用户界面。

核心功能
>四路独立计时器:        每个计时器独立运行,互不影响
>多种控制模式:           开始、暂停、重置功能
>智能报警系统:           4小时及以上每小时报警提示
>直观的用户界面:        TFT显示屏显示计时器状态
>声音提示:                  蜂鸣器提供报警音效
>长/短按操作:             按钮支持不同时长的操作

一、硬件准备 1.1 硬件清单
主控板
STM32F407VET6零知增强板
显示屏
1.54英寸TFT显示屏(ST7789驱动)
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模块
LED
LED灯珠
按钮
4个轻触开关
连接线
杜邦线若干
电源
5V电源适配器或USB供电

1.2 硬件连接
模块
零知增强板引脚
TFT_CS
TFT_DC
TFT_MOSI
TFT_SCLK
TFT_RST
蜂鸣器&LED
按钮1
按钮2
按钮3
按钮4

1.3 连接硬件图主控零知增强板和ST7789显示屏:

蜂鸣器和按键电路:

1.4 连接实物图

二、软件环境配置1.零知开源开发工具(Lingzhi IDE)
2.安装必要的库:
Adafruit_GFX
Adafruit_ST7789
3.配置开发板类型:STM32F407VET6

三、核心代码解析1. 引脚定义与初始化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T7789.h>
#include <SPI.h>

// 屏幕引脚配置
#define TFT_CS         53
#define TFT_RST        4
#define TFT_DC         2
#define TFT_MOSI       51
#define TFT_SCLK       52

// 使用硬件SPI
Adafruit_ST7789 tft = Adafruit_ST7789(TFT_CS, TFT_DC, TFT_MOSI, TFT_SCLK, TFT_RST);

// 蜂鸣器引脚
#define BUZZER_PIN 3

// 按钮引脚 - 高电平触发
#define BUTTON_PIN1 14
#define BUTTON_PIN2 15
#define BUTTON_PIN3 16
#define BUTTON_PIN4 17

// 计时器结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totalSeconds;
  bool isRunning;
  bool isReset;
  unsigned long lastUpdateTime; // 每个计时器独立的更新时间戳
  unsigned long lastHourAlarm;  // 上次小时报警时间戳
  bool alarmTriggered;          // 计时器报警状态
} Timer;

Timer timers[4]; // 四个计时器

2. 按钮状态检测
// 按钮状态
enum ButtonState {
  BUTTON_RELEASED,
  BUTTON_PRESSED
};

// 按钮结构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in;
  ButtonState state;
  ButtonState lastState;
  unsigned long pressStartTime;
} Button;

Button buttons[4];

// 当前选中的计时器
int selectedTimer = 0;
bool alarmActive = false;       // 报警激活状态
bool alarmSilenced = false;     // 报警被静音
unsigned long lastBeepTime = 0; // 上次蜂鸣器响的时间
unsigned long lastDebounceTime = 0;
const unsigned long debounceDelay = 50; // 消抖时间(毫秒)

// 报警参数
const unsigned long ALARM_INTERVAL = 800; // 蜂鸣器报警间隔(ms)
const unsigned long HOUR_SECONDS = 3600;   // 1小时的秒数
const unsigned long ALARM_HOURS = 4;       // 报警小时数

// PWM参数
const int TONE_FREQUENCY = 2500; // 蜂鸣器频率 (Hz)
const int TONE_DURATION = 300;   // 蜂鸣器单次响声持续时间 (ms)

3. 初始化设置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蜂鸣器
  pinMode(BUZZER_PIN, OUTPUT);
  digitalWrite(BUZZER_PIN, LOW);

  // 初始化按钮
  buttons[0] = {BUTTON_PIN1, BUTTON_RELEASED, BUTTON_RELEASED, 0};
  buttons[1] = {BUTTON_PIN2, BUTTON_RELEASED, BUTTON_RELEASED, 0};
  buttons[2] = {BUTTON_PIN3, BUTTON_RELEASED, BUTTON_RELEASED, 0};
  buttons[3] = {BUTTON_PIN4, BUTTON_RELEASED, BUTTON_RELEASED, 0};

  for (int i = 0; i < 4; i++) {
    pinMode(buttons[i].pin, INPUT);
  }

  // 初始化屏幕
  tft.init(240, 320);
  tft.setRotation(1);
  tft.fillScreen(ST77XX_BLACK);

  // 初始化计时器
  for (int i = 0; i < 4; i++) {
    timers[i].totalSeconds = 0;
    timers[i].isRunning = false;
    timers[i].isReset = true;
    timers[i].lastUpdateTime = 0;
    timers[i].lastHourAlarm = 0;
    timers[i].alarmTriggered = false;
  }

  // 绘制初始界面
  drawTimers();
}

4. 主循环控制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更新所有正在运行的计时器
  for (int i = 0; i < 4; i++) {
    if (timers[i].isRunning) {
      // 每个计时器独立更新
      if (currentMillis - timers[i].lastUpdateTime >= 1000) {
        timers[i].totalSeconds++;
        timers[i].lastUpdateTime = currentMillis;

        // 检查报警条件
        checkAlarmConditions(i);

        // 只更新这个计时器的显示
        drawTimer(i);
      }
    }
  }

  // 处理按钮事件
  pollButtons();
  handleButtonEvents();

  // 处理报警声音
  updateAlarmSound();

  delay(10);
}

5. 报警系统实现
// 检查报警条件
void checkAlarmConditions(int index) {
  // 检查是否达到4小时或每小时
  if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ALARM_HOURS * HOUR_SECONDS) {
    // 检查是否达到新的小时
    if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HOUR_SECONDS == 0) {
      // 避免连续触发
      if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timers[index].lastHourAlarm) {
        timers[index].alarmTriggered = true;
        alarmActive = true;
        alarmSilenced = false;
        timers[index].lastHourAlarm =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
  }
}

// 更新报警声音
void updateAlarmSound() {
  if (alarmActive && !alarmSilenced)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 每秒响一次(300ms开,800ms关)
    if (currentMillis - lastBeepTime >= ALARM_INTERVAL) {
      lastBeepTime = currentMillis;

      // 播放悦耳音调
      tone(BUZZER_PIN, TONE_FREQUENCY, TONE_DURATION);
    }
  } else {
    noTone(BUZZER_PIN);
  }
}

// 轮询按钮状态(带消抖)
void pollButtons()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for (int i = 0; i < 4; i++) {
    // 读取按钮状态(高电平表示按下)
    ButtonState reading = (digitalRead(buttons[i].pin) == HIGH) ? BUTTON_PRESSED : BUTTON_RELEASED;

    // 如果状态改变,重置消抖计时器
    if (reading != buttons[i].lastState) {
      lastDebounceTime = currentMillis;
    }

    // 如果状态稳定时间超过消抖延迟
    if ((currentMillis - lastDebounceTime) > debounceDelay) {
      // 更新按钮状态
      if (reading != buttons[i].state) {
        buttons[i].state = reading;

        // 记录按下开始时间
        if (buttons[i].state == BUTTON_PRESSED) {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currentMillis;
        }
      }
    }

    // 保存当前状态用于下次比较
    buttons[i].lastState = reading;
  }
}

// 静音报警并清除报警状态
void silenceAlarm() {
  alarmActive = false;
  alarmSilenced = true;
  noTone(BUZZER_PIN);

  // 清除所有计时器的报警状态
  for (int i = 0; i < 4; i++) {
    timers[i].alarmTriggered = false;
    // 重绘计时器以清除"ALARM"显示
    drawTimer(i);
  }
}

6. 按钮事件处理
void handleButtonEvents()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bool buttonEventOccurred = false;
  int previousSelectedTimer = selectedTimer; //跟踪之前的选择

  for (int i = 0; i < 4; i++) {
    if (buttons[i].state == BUTTON_PRESSED) {
      // 长按检测(超过1秒)
      if (currentMillis -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1000) {
        // 长按 - 只复位当前选中的计时器
        if (i == selectedTimer) {
          timers[i].totalSeconds = 0;
          timers[i].isRunning = false;
          timers[i].isReset = true;
          timers[i].lastUpdateTime = 0;
          timers[i].lastHourAlarm = 0;
          timers[i].alarmTriggered = false;
          drawTimer(i);
          silenceAlarm();
        }
        buttonEventOccurred = true;
      }
    } else if (buttons[i].state == BUTTON_RELEASED) {
      // 按钮释放时检测短按
      if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0 &&
          currentMillis -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debounceDelay &&
          currentMillis -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1000) {

        buttonEventOccurred = true;

        // 短按 - 开始/暂停计时器或切换计时器
        if (i == selectedTimer) {
          timers[i].isRunning = !timers[i].isRunning;
          timers[i].isReset = false;
          timers[i].lastUpdateTime = millis();
        } else {
          previousSelectedTimer = selectedTimer;
          selectedTimer = i;
          // 重绘所有计时器以更新选中框
          drawTimer(previousSelectedTimer);
          drawTimer(selectedTimer);
        }

        // 只更新当前计时器的显示
        drawTimer(i);
      }

      // 重置按下开始时间
      buttons[i].pressStartTime = 0;
    }
  }

  // 如果有按钮事件,静音报警并清除报警状态
  if (buttonEventOccurred) {
    silenceAlarm();
  }
}

7. 用户界面设计
void drawTimers() {
  tft.fillScreen(ST77XX_BLACK);

  // 绘制四个计时器区域
  tft.drawRect(0, 0, 160, 120, ST77XX_WHITE);    // 左上
  tft.drawRect(160, 0, 160, 120, ST77XX_WHITE);  // 右上
  tft.drawRect(0, 120, 160, 120, ST77XX_WHITE);   // 左下
  tft.drawRect(160, 120, 160, 120, ST77XX_WHITE); // 右下

  // 绘制所有计时器
  for (int i = 0; i < 4; i++) {
    drawTimer(i);
  }
}

void drawTimer(int index) {
  int x, y;

  // 确定位置
  switch (index) {
    case 0: x = 30; y = 50; break; // 左上
    case 1: x = 190; y = 50; break; // 右上
    case 2: x = 30; y = 170; break; // 左下
    case 3: x = 190; y = 170; break; // 右下
    default: return;
  }

  // 清除时间显示区域(避免残留字符)
  tft.fillRect(x, y, 100, 20, ST77XX_BLACK);

  // 设置文本颜色和大小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index == selectedTimer ? ST77XX_YELLOW : ST77XX_WHITE);

  // 计算时间
  int hours =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3600;
  int minutes =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3600) / 60;
  int seconds = timers[index].totalSeconds % 60;

  // 格式化时间
  char timeStr[12];
  sprintf(timeStr, "%02d:%02d:%02d", hours, minutes, seconds);

  // 显示时间
  tft.setCursor(x, y);
  tft.print(timeStr);

  // 清除状态显示区域
  tft.fillRect(x, y + 30, 60, 10, ST77XX_BLACK);

  // 显示状态
  tft.setTextSize(1);
  tft.setCursor(x, y + 30);
  if (timers[index].isReset) {
    tft.print("Reset");
  } else if (timers[index].isRunning) {
    tft.setTextColor(ST77XX_GREEN);
    tft.print("Running");
  } else {
    tft.setTextColor(ST77XX_ORANGE);
    tft.print("Paused");
  }

  // 显示报警状态(仅在报警触发且未静音时显示)
  tft.fillRect(x + 60, y + 30, 40, 10, ST77XX_BLACK);
  if (timers[index].alarmTriggered && !alarmSilenced) {
    tft.setCursor(x + 60, y + 30);
    tft.setTextColor(ST77XX_MAGENTA);
    tft.print("ALARM");
  }

  //优化选择高亮绘图
  static int lastSelected = -1;

  //显示选中框
  if (index == selectedTimer || index == lastSelected) {
    int rectX, rectY;
    switch (index) {
      case 0: rectX = 2; rectY = 2; break;
      case 1: rectX = 162; rectY = 2; break;
      case 2: rectX = 2; rectY = 122; break;
      case 3: rectX = 162; rectY = 122; break;
    }

  //通过绘制黑色清除先前的选择
    tft.drawRect(rectX, rectY, 156, 116, ST77XX_BLACK);
    tft.drawRect(rectX+1, rectY+1, 154, 114, ST77XX_BLACK);

    //如果这是选定的计时器,则绘制新选区
    if (index == selectedTimer) {
      tft.drawRect(rectX, rectY, 156, 116, ST77XX_YELLOW);
      tft.drawRect(rectX+1, rectY+1, 154, 114, ST77XX_YELLOW);
    }

  }
  lastSelected = selectedTimer;
}

使用说明
>选择计时器:短按对应按钮选择要操作的计时器(黄色边框表示选中)
>开始/暂停:短按当前选中计时器的按钮
>重置计时器:长按(>1秒)当前选中计时器的按钮
>报警静音:任意按钮操作可暂时静音报警
>报警条件:
        计时达到4小时及以上时,每小时触发一次报警
        显示屏显示"ALARM"状态
        蜂鸣器发出提示音

四、项目演示效果1. 四小时报警功能演示当任意一个计时器达到4小时或以上时,系统会触发报警功能:
        计时器区域显示"ALARM"文字、报警状态会持续显示直到用户操作、蜂鸣器发出悦耳的2500Hz提示音

2. 报警静音操作演示 报警触发后,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关闭报警:
        按下任意一个计时器按钮(短按)、蜂鸣器立即停止发声、屏幕上"ALARM"提示消失、系统进入静音状态
        长按当前选中计时器的按钮(>1秒)、除了停止报警,还会重置该计时器、计时器归零并显示"Reset"状态

3. 多计时器独立运行演示四个计时器可完全独立操作:
        四个计时器可同时开始计时、每个计时器独立记录时间、显示屏分区显示各自状态
                >选择计时器1:短按按钮1
                >开始/暂停:再次短按
                >按钮1重置:长按按钮1(>1秒)
        其他计时器操作类似

4. 项目视频演示
https://live.csdn.net/v/483152
达到四小时计数后持续报警,按下任意键清除报警声,在四个小时基础上每过一个小时报警一次。

五、常见问题解答Q1: 报警声音可以调整吗?
A: 可以,在代码中修改以下参数:
  1. const int TONE_FREQUENCY = 2500; // 频率(Hz),范围0-5000
  2. const int TONE_DURATION = 300;   // 单次响声持续时间(ms)
  3. const unsigned long ALARM_INTERVAL = 800; // 报警间隔(ms)
Q2: 为什么我的报警没有触发?
A: 请检查:
计时器是否达到4小时(显示04:00:00)
ALARM_HOUR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默认为4)
蜂鸣器接线是否正确(正负极)
Q3: 如何改变报警的小时阈值?
A: 修改代码中的常量定义:
  1. const unsigned long ALARM_HOURS = 2; // 2小时触发报警
Q4: 按钮按下后没有响应怎么办?
A: 检查:
按钮是否正常连接(用万用表测试通断)
按钮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消抖参数是否合适(可调整debounceDelay)

六、完整源码获取 百度网盘获取链接,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STM32-Multi-Timer.zip
https://pan.baidu.com/s/1v9NuKp690DUWvqAC73VV8Q?pwd=3wv2

压缩包内容:
/STM32-Multi-Timer
  ├── TIM_NVIC.ino      // 主程序
  ├── Adafruit-ST7735-Library-master/                 // 所需库文件
  ├── SPI/                // 电路图

本教程详细展示了四路独立计时器的报警功能和操作演示,并提供了完整的源码获取方式。这个项目不仅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还涵盖了嵌入式开发的多个关键技术点:
        >多任务处理(四个独立计时器)                >用户界面设计(TFT显示)
        >中断处理(按钮响应)                              >报警系统设计(声光提示)
        >状态机实现(计时器状态管理)

✔零知开源是一个真正属于国人自己的开源软硬件平台,在开发效率上超越了Arduino平台并且更加容易上手,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
✔零知开源在软件方面提供了完整的学习教程和丰富示例代码,让不懂程序的工程师也能非常轻而易举的搭建电路来创作产品,测试产品。快来动手试试吧!

✔访问零知开源平台,获取更多实战项目和教程资源吧!
www.lingzhila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