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VET6创建MDK5工程报很多警告

楼主(2025-07-01):
使用MDK5创建GD32F307工程,创建的新工程中,各项文件都拷贝过去了,编译后,很多警告,基本都是一个类型,看着是文件路径包含问题。(1)在MDK5的C/C++中设置了包含路径。
(2)  文件路径没有中文,放在E盘根目录下的英文路径文件夹下
(3)勾选了Use MicroLIB
编译警告截图:

楼主:


楼主:
解决了,编译器版本选5就好了。

@dffzh :我也是发帖后,继续搜,看到有人说这个,试了试就行了,感谢。
选择version 5就可以了,正想回复你,拉到下面看到这个了,哈哈

网友A:
如果编译无警告时,操作跳转到定义的地方时如果提示失败,也是将ARM Compiler改成 version 5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基于你已经勾选下面这个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编译无警告时,操作跳转到定义的地方时如果提示失败,也是将ARM Compiler改成 version 5就可以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