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S1220如何使用外部电源基准

楼主(2025-07-01):
,见图,因为PH_AD过来的电压比较高,不能使用内部的2.048电压基准,,已经按照下列操作进行设置使用外部电源基准。但还是无法转换成外部电源基准,请教下各位大佬,是哪里没有设置对,还是还有其它地方也要设置?1. 连接外部电源:首先,您需要将外部电源连接到ADS1220的AVDD和AVSS引脚。确保外部电源的电压范围与您想要测量的信号范围相匹配(在本例中为0-5V)。

2. 设置寄存器VREF[1:0]:根据您的描述,您需要将VREF[1:0]设置为11,以使用外部电源作为基准。这将使ADS1220将AVDD作为REFP(正参考),将AVSS作为REFN(负参考)。

3. 配置其他寄存器:除了设置VREF[1:0]之外,您还需要配置其他寄存器以确保ADS1220正常工作。以下是一些需要配置的寄存器:

   a. 配置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根据您的信号范围,您可能需要调整PGA的增益。例如,如果您想要测量0-5V的信号,您可以将PGA设置为1(无增益)。

   b. 配置采样率:根据您的应用需求,您需要设置合适的采样率。例如,您可以将采样率设置为1000 SPS(每秒采样次数)。

   c. 配置滤波器:您可能需要配置滤波器以减少噪声并提高信号质量。例如,您可以将滤波器设置为SINC3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