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163 mini board] USB HID控制传输分包(大于64字节)接收异常

楼主(2025-07-01):
使用MM32F0163的mini board,实现USB HID的功能,其中一个report的长度大于64字节,上位机在通过控制传输set report时,host USB bus进行分包处理,但是MM32的USB中断在收到一个setup token后,只有一次out token中断,期望是两次out token中断将数据收全。Code base是MM32的官方示例 -> TinyUSB中的HID_Port,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

网友A(2025-07-31):
USB协议限制,当Report长度超过64字节时,Host会分多次发送OUT事务。

网友B:
MM32的USB模块可能未正确处理分包逻辑,导致仅触发一次OUT中断。

网友C:
分包是USB协议标准行为,需固件主动拼接数据。

网友C:
TinyUSB默认不支持自动分包,需扩展回调逻辑。

网友D:
可能是中断标志未清除、DMA配置错误,或固件未实现数据拼接逻辑。

网友E:
检查USB_INT_EN寄存器是否使能了CTROUT_INT。

网友F:
检查端点缓冲区大小,端点0的缓冲区要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