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HAL库配置UART中断时,中断未触发通

楼主(2025-07-03):
用HAL库配置UART中断时,中断未触发通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确认下NVIC里对应的UART中断使能了吗?没使能中断肯定收不到。

网友B:
HAL库里要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或者HAL_UART_Transmit_IT启动中断接收或发送,否则中断不会触发。

网友C:
中断优先级设置太低或者和其他中断冲突也可能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D:
UART的引脚配置确认没问题吗?引脚没初始化正确,中断自然没响应。

网友E:
检查一下中断服务函数名字是不是对的,HAL库有固定的中断回调函数命名规范。

网友F:
有时候忘了在中断回调函数里调用HAL_UART_IRQHandler,导致中断处理不完全。

网友G:
确认一下UART外设时钟使能了没有,没开时钟中断也收不到。

网友H:
你用的是哪种HAL版本?不同版本有细微差别,看看官方例程对比配置。

网友I:
看下是不是启动了DMA或者其他功能冲突了,有时DMA和中断要分开配置。

网友J:
最简单先用polling模式测试UART收发,确认硬件正常,再转中断模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