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波特率设置正确,UART接收仍出现乱码

楼主(2025-07-01):
波特率设置正确,UART接收仍出现乱码!

网友A(2025-08-01):
检查开发板上的物理接线是否将发送端误接到接收端,反之亦然

网友B:
不同芯片的工作电压可能不同,直接相连会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C:
尝试更换高质量屏蔽线缆,避免因氧化或弯曲造成的间歇性断路

网友D:
长距离传输时若特性阻抗不连续,会产生回波干扰

网友E:
除波特率外,还需确保双方的数据位数量、停止位个数及是否启用奇偶校验完全一致

网友F:
若使用了硬件流控,需确认对应引脚功能已正确映射且使能顺序符合协议规范

网友G:
某些晶振的实际频率可能存在±0.5%误差,累积效应可能造成采样点偏移

网友H:
部分控制器支持多级缓冲,若触发阈值设置过低可能导致数据截断

网友I:
当UART中断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并发时,可能因响应延迟丢失字节

网友J:
裸数据传输缺乏包头包尾标记时,容易因同步丢失导致错位拼接

网友K:
,双方是否都设置为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网友L:
电源波动或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M:
如果时钟源不稳定或分频系数错误,会导致实际波特率与理论值偏差

网友N:
实际时钟频率与配置值存在偏差导致的?

网友O:
根据实际硬件修改时钟配置参数,系统时钟频率与代码中的HSE_VALUE保持一致。

网友P:
硬件连接错误吧

网友Q:
RX/TX引脚接反、电平不兼容或线路接触不良,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R:
检查硬件连接图,看看RX/TX引脚是否交叉连接。

网友S: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不匹配

网友T:
电磁干扰可能破坏数据完整性。

网友U: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或ISR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V:
接收缓冲区溢出或数据覆盖会导致数据丢失或错位。

网友W: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UART中断优先级要高于其他非关键中断。

网友X:
波特率误差<3%,帧格式一致,无阻塞代码。

网友Y:
使用合适的信号电平

网友Z:
电平不匹配或信号干扰

网友AA:
两端设备的数据格式完全一致

网友AB:
未共地导致信号电平偏移

网友AC:
实际波特率和理想波特率之间可能存在偏差

网友AD: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稳定,确保线缆连接牢固,避免松动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AE:
长距离传输可能导致信号衰减和干扰,增加误码率

网友AF:
如果系统时钟源不准确,可能导致波特率误差。使用高精度晶振或时钟源。

网友AG:
如果高优先级中断处理时,低优先级的UART中断未能及时响应,就有可能发生数据字节丢失的情况。需要优化中断处理,确保UART数据接收的稳定性。

网友AH:
STM32的UART波特率依赖于系统时钟

网友:
UART是异步通信,对噪声敏感,需通过硬件或软件手段抑制干扰。

网友AI:
电源电压波动可能导致UART模块工作不稳定

网友AJ:
优化UART中断响应速度,确保数据缓冲区不会溢出。可以通过增加中断优先级或优化中断处理代码来实现。

网友AK:
可能导致单片机运行不稳定,电机失控,传感器数据不准确。要确保电源稳定,选用优质电源和滤波电路。

网友AL:
芯片电压不匹配,连接易失真,需适配或隔离。

网友L:
共地、短距离、电平匹配。

网友AM:
MCU主系统时钟不稳定导致波特率生成误差累积

网友AN:
时钟不稳或分频不准,波特率就跑偏,就像汽车导航错路了。

网友AO:
可能是通信协议设置不一致,检查设置参数确保匹配。

网友AP:
检查UART引脚和线路是否有损坏

网友AQ:
示波器,你值得拥有!

网友AF:
长导线未屏蔽、附近存在强电磁干扰

网友AA:
UART的TX/RX信号易受线路干扰、接触不良或电平不匹配影响

网友AR: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失真。增加屏蔽、滤波和接地措施,减少干扰。

网友AS:
使用串口助手或逻辑分析仪来捕获和分析通信数据

网友AT:
系统时钟与UART时钟不匹配

网友AU:
乱码可能源于发送端而非接收端,需验证发送端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