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修改时钟配置后仍出现HardFault

楼主(2025-07-01):
修改时钟配置后仍出现HardFault!

网友A:
未正确等待时钟稳定或未正确禁用旧时钟源。

网友B:
检查时钟源(HSI、HSE、PLL)的频率是否超出芯片规格。

网友C:
检查时钟树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D:
电源稳定性不足

网友E:
可能是由于时钟源失效、时钟频率超出范围、时钟分频器配置错误、PLL配置错误、时钟树配置错误或时钟稳定性问题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F:
如果使用外部高速振荡器(HSE),请调用RCC_WaitForHSEStartupe()函数等待其就绪。

网友G:
PLL参数设置不当,可能导致PLL无法锁定或工作不稳定。

网友H:
时钟树配置错误吧!

网友I:
寄存器配置顺序不当?

网友J:
PLL启动需要时间,若未等待PLLRDY标志位即切换时钟源,会触发总线错误。

网友K:
可能电源噪声、晶振不稳定或调试器固件过旧。

网友L:
等待PLL锁定后再切换时钟。

网友M:
通过ST-Link或J-Link连接调试器,在HardFault发生时暂停程序

网友N:
当程序暂停于HardFault_Handler时,检查相关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O:
如果时钟分频器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钟过低或过高。

网友P:
核查PLL配置是否符合芯片手册的要求

网友Q:
在疑似引起问题的代码区域设置断点

网友R:
错误的引脚配置可能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进而触发HardFault。

网友S:
切换时钟时未等待就绪信号,直接使用未稳定的时钟,会导致总线或外设异常。

网友A:
使用调试器连接目标板,查看具体的HardFault发生位置。

网友T:
时钟配置错误是常见诱因。

网友U:
时钟源切换失败

网友V:
时钟频率设置超出了微控制器的规格范围,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W:
时钟频率不超过芯片的最大允许值。

网友X:
在时钟配置完成后,重新确认所有必要的外设时钟已被开启。

网友Y:
向量表偏移或地址错误

网友Z:
AHB/APB总线的预分频系数设置合理,不会导致任何总线频率超出其最大允许值。

网友T:
时钟分频器设置错误,导致时钟频率不符合预期。

网友AA:
是什么导致了HardFault

网友AB:
时钟源或分频参数超出范围

网友AC:
修改时钟后系统运行速度可能变化,需重新评估堆栈需求

网友AD:
Bootloader 或启动代码冲突

网友AE: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时钟源或时钟源未正确配置,可能会导致时钟失效。

网友AF:
仅使用HSI作为时钟源,不启用PLL,验证基础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使用调试器定位 HardFault 原因

网友:
逐步添加HSE、PLL等配置,每次修改后测试是否触发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