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仅用FreeRTOS时出现HardFault

楼主(2025-07-02):
仅用FreeRTOS时出现HardFault。

网友A(2025-08-02):
任务中若存在数组越界写入或野指针引用,会导致非法内存访问触发HardFault

网友B:
使用工具监控堆栈使用情况;避免在while(1)循环内部定义变量,改为在循环外预先声明;对动态内存分配添加空指针校验

网友C:
错误的优先级分组可能导致系统调用被意外屏蔽,进而引发死锁或崩溃

网友D:
启动文件或链接脚本中的中断向量地址不正确,导致复位后立即跳转至错误位置执行代码

网友E:
根据芯片手册调整NVIC寄存器配置;验证中断向量表地址是否与MCU映射匹配;临时禁用非必要外设中断进行排查

网友F:
若任务所需局部变量超过预设栈容量,调度切换时会发生栈溢出

网友G:
多个任务并发访问同一外设而未采用信号量保护,可能造成数据损坏或状态机紊乱

网友H:
部分MCU复位后先执行Bootloader代码,若跳转地址计算错误会直接落入无效指令区域触发异常

网友I:
重写HardFault_Handler函数,记录PC寄存器值、LR寄存器内容及SP指针状态,辅助定位崩溃现场

网友J:
注释掉部分非核心任务代码,观察是否仍触发HardFault;逐个恢复功能模块直至复现问题,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K:
考虑使用静态内存分配,避免动态内存分配带来的风险

网友:
任务中的非法操作

网友L:
可以在创建任务时指定更大的堆栈大小。

网友M:
任务栈大小、堆大小或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

网友N:
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可能导致系统进入HardFault。

网友O:
中断向量表配置错误

网友P:
重点检查堆 / 栈大小、时钟节拍。

网友Q:
为每个任务分配更大的堆栈空间,避免堆栈溢出。

网友R:
禁止在中断或任务中直接操作共享数据,改用队列或信号量同步;

网友S:
堆大小不足

网友T:
避免设置过高的任务优先级,导致低优先级任务无法运行。

网友U:
内存分配失败

网友N:
默认情况下,FreeRTOS的任务堆栈大小可能太小。

网友V:
访问未映射的地址(如NULL指针解引用、数组越界)。

网友W:
任务栈溢出

网友Q:
通过 Memory 窗口查看 SP 指向的栈帧,定位出错前的函数调用

网友X:
FreeRTOS 堆大小是否足够

网友Y:
向量表或启动文件配置错误可能导致中断处理函数无法正确调用。

网友Z:
增大堆栈大小,启用栈溢出检测。

网友AA:
任务栈空间不足,导致栈指针(SP)超出RAM范围。

网友AB:
检查任务堆栈大小

网友AC:
任务堆栈指针偏移或未定义行为。

网友AD:
任务栈空间不足

网友X:
增加堆内存大小,确保有足够的内存供FreeRTOS使用。

网友AE:
内存访问错误

网友AF:
FreeRTOS 中每个任务都有独立的堆栈,用于保存局部变量、函数调用上下文等。

网友AG:
检查任务栈大小是否足够,避免栈溢出

网友AH:
HardFault通常是严重错误的标志,未处理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或数据损坏。

网友AI:
可能是因为内存访问错误或者中断处理不当。检查程序中内存地址是否有误,中断服务例程执行是否规范。

网友AJ:
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AK: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L:
ST的基础知识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AM(2025-09-01):
可能是因为内存访问错误或者中断处理导致。检查代码逻辑,确保没有越界访问或错误的指针操作。

网友AN:
可能是代码中存在未初始化的指针操作或越界访问,检查内存管理和指针赋值。

网友AO:
优先级配置需精准,否则系统调用被误堵,容易死机崩溃。

网友AP:
确保根据实际需求调整Freertos任务堆栈大小,避免运行时崩溃。

网友AQ:
检查中断向量表配置,确保地址与程序实际位置相符。

网友K:
编译器优化或链接脚本问题导致关键函数被优化或内存区域冲突。

网友AR:
发现栈溢出,可适当增加栈大小或优化任务代码

网友AS:
任务中使用了较大的局部数组或递归调用,但未分配足够的栈空间

网友AT:
FreeRTOS任务栈大小不足时,可能导致栈溢出

网友AU:
变量过多导致栈容量不足,可能导致切换时栈溢出,需调整栈大小或优化变量使用。

网友P:
任务使用的栈空间超过分配值,导致堆栈损坏。

网友AV:
任务的堆栈空间不足,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AW:
错误的栈操作

网友AX:
内存越界、数组越界、堆栈溢出

网友M:
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导致中断处理冲突。

网友AY:
静态分配内存更稳定,风险小,适合单片机编程。

网友AZ:
FreeRTOS 每个任务都有独立堆栈,若任务栈大小设置不足(如处理大量数据、嵌套调用深函数),会导致堆栈溢出,破坏内存数据,触发 HardFault。

网友AV:
访问了未初始化的指针或 NULL

网友BA:
内存访问违规

网友BB:
中断向量表未正确指向FreeRTOS的处理函数。

网友BC:
        堆栈配置错误,导致运行时栈溢出

网友BD:
中断配置或任务切换异常

网友AW:
关闭不必要的编译优化选项,测试不同优化等级下的运行稳定性

网友:
若其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可能导致内核调度异常,进而触发HardFault

网友BE:
启用configASSERT,捕获潜在的配置错误。

网友BF:
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地址(如 NULL 指针、未映射的地址)

网友BG:
访问NULL指针、已释放的内存、超出数组边界的地址。

网友M:
堆内存不足

网友:
任务或中断访问了非法内存地址或外设寄存器。

网友BH:
系统内存不足,导致动态内存分配失败。

网友BI(2025-11-02):
要在创建任务时确定更大的堆栈大小

网友BI:
建议在创建任务时,指定更大的堆大小栈大小。

网友BJ:
了解ST基础知识,主要涉及其产品线、编程语言、开发工具和环境。

网友BK:
确保任务栈足够大,以防数据过多导致栈溢出,影响程序稳定。

网友BL:
栈溢出问题可尝试扩大栈空间或精简任务,避免大量数据或递归。

网友BM:
并发访问不使用信号量可能导致混乱,就像多个乘客争抢一个没有扶手的公交车门口一样,搞不好车就挤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