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仅使用FreeRTOS时,硬件复位后立即进入HardFault

楼主(2025-07-03):
仅使用FreeRTOS时,硬件复位后立即进入HardFault

网友A:
硬件复位后马上进HardFault,常见原因是中断向量表没配置正确,特别是FreeRTOS启动时。

网友B:
你检查下启动文件(startup.s)和链接脚本里中断向量表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C:
FreeRTOS的任务栈大小设置太小,或者堆栈配置不合理,也会导致启动时崩溃。

网友D:
确认系统时钟和PLL配置没问题,错误的时钟可能影响FreeRTOS定时器和调度。

网友E:
确认你的FreeRTOSConfig.h里的宏配置和你的芯片型号、编译环境匹配。

网友F:
有些硬件复位后,MCU会先跑bootloader或保留区,跳转不正确也会导致HardFault。

网友G:
你可以打开HardFault_Handler,增加调试打印或者保存寄存器状态,看具体是哪个地址出错。

网友H:
FreeRTOS启动之前,最好先确认中断优先级组设置和NVIC优先级是否合规。

网友I:
如果用了外部中断或外设中断,先禁用它们,排除中断配置引起的Fault。

网友J:
有时候升级FreeRTOS版本或者STM32Cube库能解决奇怪的启动问题,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