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M3514的自举电路

楼主(2025-07-01):
       我们设计电机控制器时,一般都会在芯片规定的工作电压范围内使用,比如APM32M3514规格书上有写工作电压是5.5V~20V,可能是芯片厂家比较保守,我实际测试,当芯片处于比较临界的工作电压时,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让板子在低电压下更加稳定?
      1、在较高的工作电压如何保证电路的可靠和稳定?首先要了解高压芯片损坏原因,APM32M3514内部集成LDO、MCU和gate driver,于是我们可以把芯片分成两部分考虑:LDO电路和gate driver,LDO电路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使用时需注意是否还有高功耗外设,如果有高功耗外设,比如显示器等,这时我们不能使用内部LDO供电,需额外增加LDO给外设供电。gate driver在高电压下会有什么风险呢?这时候会把自举部分击穿,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串联限流电阻和稳压管钳位确保电路的可靠性及稳定性
     2、在较低临界电压下,怎样让芯片更加稳定?这种情况是APM32M3514处于较低的工作电压,比如5V,这时候可能MCU部分能正常烧录代码和读写IO,但是gate driver可能非常临界,无法正常驱动MOSFET通断。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自举的限流电阻去掉,让自举电路的工作电压更高些,同时也可以考虑把自举二极管换成正向压降更低的二极管。这种操作也可以让APM32M3514在更低的电压下能保证正常工作。
        芯片的工作电压,与gate driver的耐压是两件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采用双电源供电,我们可以使用更低的电压给芯片供电驱动100V的电机。

网友A:
对电机的知识还是缺乏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