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79F081B 芯片的调试经历

楼主(2025-07-01):
在对 SH79F081B 芯片进行电路焊接并上电测试后,发现芯片的 VCC 引脚电压仅为 2.8V,远低于正常工作所需的 3.3V。初步怀疑是电源电路存在问题,通过万用表逐段检测电源线路,发现从 LDO 稳压器输出到芯片 VCC 引脚之间的线路导通正常,但 LDO 输出电压异常。
进一步检查 LDO 的分压电阻,发现原本应使用 10kΩ 和 5.1kΩ 的电阻组合,实际焊接时误用了 10kΩ 和 4.7kΩ 的电阻,导致分压比改变,输出电压降低。
更换正确的电阻后,VCC 引脚电压恢复到 3.3V,然而芯片仍无法正常启动。
继续排查,使用示波器检测晶振引脚,发现没有起振波形。仔细检查晶振电路,发现晶振匹配电容未焊好,补充焊接 20pF 的匹配电容后,晶振正常起振,芯片顺利启动。硬件的工作过程,就是不断调试的过程。都是很小的问题,都要找半天。

网友A:
觉得SH79F081B 调试难度主要在:片内资源少(如无 ISP 接口),需专用编程器;仿真器支持有限,断点调试易受硬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