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ProWriter 烧写器

楼主(2025-07-15):
       在使用 ProWriter 烧写器将程序烧录到 SH79F9261 芯片时,烧写器提示 “连接失败”。首先检查烧写器与芯片的硬件连接,确认烧写器的数据线、电源线与芯片对应引脚连接牢固,无松动或虚焊现象。接着检查烧写器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稳定。然后怀疑是烧写器驱动问题,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烧写器对应的驱动状态,发现显示感叹号,表明驱动存在异常。
卸载当前驱动后,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
安装完成后,再次尝试连接芯片,烧写器仍提示连接失败。进一步检查烧写软件的设置,发现烧写协议选择错误,将原本应使用的 SPI 协议误选为 IIC 协议。
修改烧写协议后,烧写器成功连接芯片,并顺利完成程序烧录。但烧录完成后,触摸按键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通过调试工具查看程序运行状态,发现触摸按键初始化函数未被调用,在主程序中添加触摸按键初始化代码后,触摸按键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A:
看来硬件连接和电源输出都没问题,驱动问题确实值得检查。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烧写协议错误的?

网友B:
确实协议错误肯定会导致问题发生

网友C:
看起来你已经排除了硬件连接和驱动问题,很棒!关于烧写协议的选择错误,确实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确保以后烧写前检查一下设置,以免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