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机调试问题

楼主(2025-07-02):
     使用中颖 8051 及 Cortex-M 系列电机控制芯片调试电机程序时,电机出现小抖动现象。首先通过示波器观察 PWM 输出波形,发现波形的占空比不稳定,存在周期性的波动。检查 PWM 输出相关的代码,
发现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对 PWM 占空比的计算存在逻辑错误,导致占空比在每次中断时都会产生微小的偏差,经过多次累积后,就造成占空比的大幅波动。
修正计算逻辑后,PWM 波形的占空比稳定,但电机抖动现象依然存在。
进一步检查电机的电流反馈信号,发现电流采样电路存在噪声干扰。
在电流采样电路中增加 RC 滤波电路,并优化 PCB 布局,减少电磁干扰,电机抖动现象明显改善。
但电机在低速运行时仍存在轻微抖动,通过调整 PID 控制参数,增加积分环节的权重,最终使电机在各种转速下都能平稳运行。

网友A:
我也遇见一些电机调试中典型问题:伺服电机运行时出现剧烈振动,多因编码器信号异常或增益参数设置不当导致。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经历,调试某 37KW 电机与变频器时,设 25 秒启动时间,电机无法启动。后改为 16 秒则成功启动。经网友分析,可能因转矩不足、低频时间长、启动模式不当或控制模式问题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