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仿真调试经验

楼主(2025-07-06):
SinoLink Plus 与 Keil C51 仿真时,无法建立连接。首先检查仿真线与 SinoLink Plus 和目标板的连接,确保连接牢固,无接触不良现象。
查看 SinoLink Plus 的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表明电源供应正常。
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SinoLink Plus 的驱动状态,发现驱动未正确安装。卸载当前驱动后,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并重新安装。安装完成后,再次尝试连接,仍然无法建立连接。
检查 Keil C51 的仿真设置,发现仿真器型号选择错误,将仿真器型号正确设置为 SinoLink Plus 后,还是无法连接。
进一步检查发现,SinoLink Plus 的复位引脚与目标板的连接存在问题,目标板的复位信号无法正常传输到 SinoLink Plus。修复复位引脚的连接后,SinoLink Plus 与 Keil C51 成功建立连接,可正常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A:
看起来你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的问题,检查复位引脚这一步非常关键,有时候小问题会导致**烦。

网友B:
看来你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的问题,检查复位引脚这一步很关键,有时候小问题才是导致**烦的原因。

网友C:
看来你已经排除了很多可能的问题,检查连接和驱动是正确的第一步。如果驱动安装后还是无法连接,可能需要检查是否有其他软件冲突或者系统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