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电量计异常分析

楼主(2025-07-03):
在锂电池管理系统中使用电池管理芯片,发现电量计量不准确。首先检查电池管理芯片的 ADC 采样电路,使用万用表测量采样电阻的阻值,发现采样电阻的实际阻值与设计值存在较大偏差,导致采样电压不准确,进而影响电量计量。
更换为精度更高的采样电阻后,电量计量仍然不准确。继续检查 ADC 的参考电压,发现参考电压存在波动,不稳定。
检查参考电压电路,发现参考电压芯片的旁路电容未焊接,补充焊接 0.1μF 的旁路电容后,参考电压稳定,但电量计量仍有误差。
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池管理芯片的温度补偿参数未正确设置,根据电池的实际温度特性,调整温度补偿参数后,电量计量精度大幅提高。

硬件分析,就是不但尝试,最后找出问题的过程

网友A:
电量计异常可能原因:
硬件问题:ADC 采样电路偏移、电池老化内阻增大、温度传感器失效。
算法适配:库伦计数未校准、电池模型参数偏离实际特性。
软件逻辑:充放电状态误判、阈值设置不合理、数据存储异常。
外部干扰:强电磁干扰导致 ADC 读数跳变、通信线路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