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Keil 插件安装

楼主(2025-07-08):
安装 Keil 插件集成包后,在 Keil MDK 环境下无法识别中颖 32 位 ARM 芯片。检查插件集成包的安装路径,确认安装路径正确,无中文或特殊字符。查看 Keil MDK 的器件库管理界面,发现中颖 32 位 ARM 芯片的器件库未正确加载。
重新打开插件集成包的安装程序,选择修复安装,安装完成后,再次查看器件库管理界面,仍然无法加载器件库。
检查 Keil MDK 的配置文件,发现配置文件中关于中颖芯片的路径设置错误。手动修改配置文件中的路径后,重新启动 Keil MDK,还是无法识别芯片。进一步检查发现,插件集成包与当前版本的 Keil MDK 存在兼容性问题。
下载与 Keil MDK 版本匹配的插件集成包,并卸载之前安装的插件,重新安装后,Keil MDK 成功识别中颖 32 位 ARM 芯片,就可正常进行调试。

网友A:
看来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找到兼容性问题并解决了,真是不容易!希望这次的经验可以帮助到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网友B:
看起来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找到兼容性问题并解决了,真是个好消息!

网友C:
看起来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找到兼容性问题并成功解决,真是太棒了!可以分享下你下载匹配插件的链接吗?

网友D:
看起来你已经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找到兼容性问题并解决了,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