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87F8801 芯片应用

楼主(2025-07-04):
SH87F8801 芯片的 SPI 接口与外部设备通信时出错。首先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 SPI 的时钟信号(SCK)、主机输出从机输入信号(MOSI)和主机输入从机输出信号(MISO),发现 SCK 信号正常,但 MOSI 和 MISO 信号无数据传输。
检查 SPI 接口的硬件连接,确保芯片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线连接牢固,无短路或断路情况。查看 SPI 接口的配置寄存器,发现 SPI 的工作模式设置错误,原本应设置为模式 0(CPOL = 0,CPHA = 0),实际设置为模式 3(CPOL = 1,CPHA = 1)。
修改 SPI 工作模式后,MOSI 和 MISO 信号有数据传输,但数据传输错误。
进一步检查发现,SPI 的时钟极性(CPOL)设置虽然在寄存器中正确,但由于 PCB 布线不合理,导致时钟信号存在反射和干扰。优化 PCB 布线,在时钟信号线上增加终端匹配电阻,并调整布线长度,减少信号干扰后,SPI 通信恢复正常。

网友A:
SH87F8801确实 适用于智能家电、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性价比高、外设丰富。

网友B(2025-08-27):
SH87F8801 适用于小家电控制、传感器节点等场景,具备低功耗、高集成度,支持外设扩展,简化电路设计,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