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 AMOLED 显示驱动应用

楼主(2025-07-13):
中颖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在手机屏幕上显示颜色异常。检查显示驱动芯片的初始化程序,发现颜色校准参数未正确设置,导致屏幕显示颜色偏差。
根据 AMOLED 屏幕的特性,重新设置颜色校准参数后,屏幕颜色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偏色现象。
查看显示驱动程序中对 RGB 数据的处理代码,发现 RGB 数据的传输顺序错误,原本应按照 R - G - B 的顺序传输,实际按照 B - G - R 的顺序传输。修改 RGB 数据传输顺序后,屏幕颜色基本正常,
但在显示白色时存在亮度不均匀的问题。
进一步检查发现,显示驱动芯片的电源管理模块对不同像素的供电电压存在差异,导致像素亮度不一致。
调整电源管理模块的供电电压调节参数,使各个像素的供电电压均匀后,屏幕亮度均匀,颜色也显示正常。

网友A:
颜色校准参数的设置确实对显示效果至关重要,很高兴看到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B:
颜色校准参数的设置确实对屏幕显示效果至关重要,很高兴看到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C:
中颖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主要应用于手机和智能穿戴设备,适用于柔性屏。芯片支持高分辨率,具备广色域、低功耗等特点,可使画面色彩鲜艳、切换流畅,能为用户带来优质视觉体验。

网友D(2025-08-16):
中颖在这方面的应用还是很灵活的,感兴趣的可以多看看

网友E:
中颖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支持柔性屏技术,适配国民机型,在手机、智能穿戴等领域提供高分辨率、广色域的优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