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电控layout不良产生的噪声

楼主(2025-07-05):
做直流无刷电机控制,电机出现噪声。查看 MCU 与电机驱动电路之间的连接,确保信号线和电源线连接正确,无干扰。
使用示波器检测电机驱动电路的 PWM 输出波形,发现波形存在高频毛刺,
这些毛刺可能是导致电机噪声的原因。检查 PWM 输出电路的滤波电路,发现滤波电容的容值选择不当,无法有效滤除高频噪声。
更换合适容值的滤波电容后,PWM 波形的高频毛刺减少,但电机噪声仍然存在。
进一步检查发现,MCU 的接地电路存在问题,接地阻抗过大,导致信号回流不畅,产生电磁干扰。
通过飞线的方式,优化 MCU 的接地布局,采用多点接地方式,减小接地阻抗后,电机噪声就得到了一定降低。

在做layout设计中,还是得多参考规格书的指导要点约束

网友A:
建议优化电控 Layout,将强弱电分区布线,敏感信号差分走线并增加接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