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的固件有毒吧,delay_1ms

楼主(2025-07-01):
延时函数 delay_1ms 没有实现,需要自己写是不是。为什么打个庄放着啊。坑人。
下面是固件源码
/*!
    \brief      delay a time in milliseconds
    \param[in]  count: count in milliseconds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1ms(uint32_t count)
{
    delay = count;

    while(0U != delay) {
    }
}

网友A(2025-08-29):
属于典型的“文档不完整”或“示例代码缺陷”问题。

网友B:
推荐基于 SysTick 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C:
可用基于 DWT 循环计数器,适用于短延时,长延时建议用 SysTick。

网友D:
低端型号的库直接提供空函数,高端型号可能延续了这种风格。

网友E:
这个函数的delay 变量是由 SysTick中断每ms减一实现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