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 采样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5-07-01):
在一个使用STM32F103 的项目中,ADC 采样值波动很大,即使输入电压稳定,采样结果也会有 ±5 个 LSB 的跳动。

排查过程:

检查电源和地,发现 ADC 参考电压 VREF + 有轻微波动
查看 ADC 配置,发现采样时间设置过短 (55.5 周期)
检查 PCB 布局,发现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分开

解决方案:

在 VREF + 和 GND 之间添加 10μF 和 0.1μF 去耦电容
增加 ADC 采样时间到 239.5 周期
改进 PCB 布局,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最后单点连接

同时软件也增加滤波
// 原来的ADC初始化代码
ADC_InitStructure.ADC_SampleTime =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修改后的ADC初始化代码
ADC_InitStructure.ADC_SampleTime =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增加软件滤波
#define ADC_FILTER_N  8
uint16_t ADC_Filter(uint8_t channel)
{
    uint32_t sum = 0;
    uint8_t i;

    for(i = 0; i < ADC_FILTER_N; i++)
    {
        sum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elay_ms(1);
    }

    return (uint16_t)(sum / ADC_FILTER_N);
}

网友A:
模拟电源不稳定或存在噪声

网友B:
输入信号走线较长或靠近数字信号线,引入高频噪声

网友C:
如果信号源内阻较大,ADC采样电容充电不足,也会导致读数跳变。可以根据信号源阻抗调整采样时间。

网友D:
VDDA或VREF+存在轻微波动,影响ADC的基准电压。

网友E:
若使用外部参考源,增加 LC 滤波

网友F:
STM32F103 的 ADC 模块对供电质量非常敏感。

网友G:
输入阻抗不匹配

网友H:
地线噪声耦合到模拟信号中,影响采样值。

网友I:
优化PCB布局,将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分离,避免高频信号线靠近ADC信号线

网友J:
可以在软件中增加滤波算法,例如使用滑动平均滤波或中值滤波来平滑采样值。

网友K:
对比信号源输出与 ADC 输入引脚,排查 PCB 走线是否引入噪声。

网友L:
ADC信号走线应远离高频数字信号

网友M:
定期对ADC进行校准,以补偿长期漂移和温度变化带来的误差

网友I:
VDD的波动会直接影响ADC基准,导致采样误差。

网友C:
在PCB上将AGND和DGND通过0Ω电阻或磁珠在电源入口处单点连接。

网友N:
在电源和地之间增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O:
过高的采样频率可能会导致ADC无法稳定采样,尤其是在低阻抗信号源的情况下。

网友P:
在 VREF + 与 GND 间并联 10μF 钽电容 + 0.1μF 陶瓷电容,靠近 ADC 引脚

网友P:
使用去耦电容和稳压电路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Q:
在 VDDA 和 VREF+ 引脚附近加去耦电容

网友I:
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用地线隔离,避免数字噪声串入模拟电路。

网友R:
PCB 板上或周围环境中的电磁干扰会影响模拟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S:
采样基准不稳定。

网友T:
当信号源输出阻抗大于10kΩ时,ADC内部的采样电容充电不足,导致采样值不稳定。

网友U:
ADC 参考点不稳定。

网友V:
硬件噪声难以完全消除时,可通过软件算法降低波动影响。

网友W:
在软件中实现滤波算法,如移动平均滤波或卡尔曼滤波,以平滑采样值

网友X:
可以在VREF+和GND之间添加10μF和0.1μF的去耦电容。

网友Y:
对采集结果进行软件滤波

网友Z:
尽量缩短模拟输入引脚到源端的走线长度,避免平行于高速数字信号线

网友B:
ADC相关的走线尽量短,避免与数字信号线平行,减少串扰

网友AA:
VDDA 和 VSSA 是干净的模拟电源和地,最好用磁珠与数字部分隔离

网友AB:
模拟信号路径过长或靠近数字高频信号线,容易引入干扰。

网友AC:
采样值波动较大,尤其在高阻抗信号源情况下。

网友AD:
如果采样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采样值波动。尝试降低采样频率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AE:
使用差分输入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F:
电源线上的噪声可能会耦合到ADC输入端,导致采样值波动。

网友AD:
电源线路没有引入过多的噪声。可以使用示波器检查电源线上的噪声水平。

网友M:
地线设计不良,有共模干扰

网友V:
ADC输入信号线两侧布地线,形成屏蔽层。

网友D:
如果内部参考电压不稳定,可以考虑使用外部精密参考电压源

网友AG:
如果 VDDA 或 VREF+ 不稳定或有噪声,会导致采样结果波动。

网友AH:
默认使用VDDA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