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 低功耗模式唤醒

楼主(2025-07-10):
使用 STM32L476 的 STOP2 模式降低功耗,但发现 RTC 闹钟唤醒不稳定,有时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唤醒。

使用逻辑分析仪监测 WKUP 引脚,发现唤醒信号正常
检查 RTC 配置,发现 RTC 时钟源选择为 LSE (低速外部晶振),但没有正确启动
查看电源管理,发现进入 STOP2 模式前没有正确配置唤醒引脚

后续处理:
确保 LSE 晶振正确启动并稳定运行
增加 LSE 启动超时检测
优化低功耗模式配置和唤醒引脚设置

// RTC初始化函数,增加LSE启动检测RTC_HandleTypeDef hrtc;void MX_RTC_Init(void){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 {0};        // 使能电源时钟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使能备份域访问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配置LSE作为RTC时钟源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N);        // 等待LSE稳定,增加超时检测    uint32_t timeout = 10000;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timeout-- > 0))    {        // 超时处理        if(timeout == 0)        {            printf("LSE start timeout!\r\n");            // 可以选择切换到LSI或其他时钟源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FF);            __HAL_RCC_LSI_ENABLE();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IRDY)));            __HAL_RCC_RTC_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break;        }    }        // 配置RTC时钟源    __HAL_RCC_RTC_ENABLE();        // 配置RTC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55;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配置时间和日期    // ...省略部分代码...        // 配置RTC闹钟,每30秒唤醒一次    sAlarm.AlarmTime.Hours = 0;    sAlarm.AlarmTime.Minutes = 0;    sAlarm.AlarmTime.Seconds = 30;    sAlarm.AlarmTime.SubSeconds = 0;    sAlarm.Alarm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Alarm.Alarm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sAlarm.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 RTC_ALARMMASK_HOURS | RTC_ALARMMASK_MINUTES;    sAlarm.AlarmSubSecondMask = RTC_ALARMSUBSECONDMASK_ALL;    sAlarm.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    sAlarm.AlarmDateWeekDay = 1;    sAlarm.Alarm = RTC_ALARM_A;        if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sAlarm,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进入STOP2模式函数void Enter_STOP2_Mode(void){    // 保存当前RTC闹钟设置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HAL_RTC_GetAlarm(&hrtc, &sAlarm, RTC_ALARM_A, RTC_FORMAT_BIN);        // 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时钟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DISABLE();        // 配置唤醒引脚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1);        // 进入STOP2模式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系统从STOP2模式唤醒后会重新配置时钟    // 重新初始化外设和GPIO    // ...省略部分代码...}

网友A:
RTC 闹钟唤醒不稳定,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唤醒。

网友B(2026-02-13):
RTC 闹钟唤醒是内部事件,它连接到 EXTI 线路 17,不需要配置物理的 WKUP 引脚。它通过 EXTI 中断唤醒。

网友C:
增加电源滤波,调整负载电容,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D:
本质是 LSE 时钟未可靠建立 + 唤醒机制配置不完整 所致。

网友E:
使用屏蔽或地线隔离

网友F:
检查 RTC_Alarm_IRQn 是否在 NVIC 中被正确使能

网友G:
LSE启动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网友H:
选用低ESR值的32.768kHz晶振,并确保PCB布局满足晶振与MCU间距≤5mm,走线长度最短化

网友I:
时钟线远离高频数字信号

网友J:
在LSE供电引脚(VBAT)附近增加100nF陶瓷电容+1μF钽电容组合,抑制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K:
检查所有GPIO配置,禁用无用外设时钟

网友L:
进入低功耗前关闭不必要外设,唤醒后恢复系统时钟,确保电源域不被误关。

网友M:
是否在进入 STOP2 前 启用了 RTC 闹钟中断/事件输出到 EXTI

网友N:
在WKUP引脚外接10kΩ下拉电阻,防止浮空状态下的误触发或信号抖动

网友O:
检查中断标志位,确保清除未清除的EXTI挂起中断,这样唤醒后才能重新触发。

网友P:
加强电源稳定性,优化电容配置,确保中断处理正确。

网友Q:
问题:为什么单片机无法可靠唤醒?

分析:时钟未稳定和唤醒配置不完整导致唤醒失败。

回答:可能是因为时钟未稳定和唤醒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