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使用SWV异常时间线图

楼主(2025-07-02):
我在CubeIde中创建了一个简单的项目来测试这个功能。
SWV异常跟踪日志可以正常工作,但时间轴图表有问题。
在调试会话期间,图表上会出现一条移动的红色垂直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内容。
有人知道如何搞不?

网友A(2025-08-01):
确保已获取完整的实验原始数据,通常包含时间戳、电位值及对应的电流响应三个维度的信息

网友B:
根据设备手册确认采样频率是否满足需求,过高可能导致噪声干扰,过低则可能丢失关键信号细节

网友C:
若涉及复杂统计需求,可考虑结合Python的Matplotlib库或Seaborn扩展包实现高级定制化绘图

网友D:
在Origin中选中时间列为X轴变量,电流列为Y轴变量,选择“Line”或“Line+Symbol”类型生成初步曲线

网友E:
在Origin中可通过添加参考线功能手动标记临界值,辅助视觉判断

网友F:
利用软件的缩放功能聚焦可疑区域,结合领域知识判断是否属于真实信号波动还是系统误差导致的伪影

网友G:
启用软件提供的十字准星工具,实时显示鼠标悬停位置对应的精确数值,有助于精准定位异常发生的时间节点及其对应的电化学参数组合

网友H:
在同一张图中同步显示平滑后的基线曲线与原始粗糙数据,通过透明度调节平衡信息密度与可读性

网友I:
处理海量数据时,适当降低重绘频率设置,优先渲染关键帧画面,减少系统资源占用带来的卡顿现象

网友J:
对确认的异常点添加注释标签,记录具体原因以便后续报告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