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接蜂鸣器一直叫不停怎么处理

楼主(2025-07-02):
PWM输出做蜂鸣器驱动,总是停不下来,是不是输出引脚一直高电平?

网友A:
有空试试换个蜂鸣器,看是不是硬件短路。

楼主:
会不会GPIO没复位,导致蜂鸣器一直高电平?

网友B:
我之前是TIM没关,PWM还在跑。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是不是正常。

网友D:
你试试把引脚拉低,蜂鸣器能停吗?

网友E:
PWM占空比改成0%试试看。

网友F:
是不是蜂鸣器共地没焊好?

网友G:
G0的引脚有复用没?别跟别的外设冲突了。

网友H:
我都是软件里写死占空比去关掉的。

网友I:
用定时器的中断把PWM关掉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