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跑LCD刷屏闪烁得厉害

楼主(2025-07-02):
QSPI刷大屏时候有明显撕裂感,数据传输时屏幕还在闪,是缓存没对吗?

网友A:
我加了双缓冲后就不闪了。

网友B:
QSPI带宽够不够?有时候太慢就撕裂。

楼主:
DMA配了没?H7刷屏最好用DMA。

网友C:
你的帧缓存在哪里放的?放外扩RAM会更快。

网友D:
看一下刷屏频率,太低也闪。

网友E:
刷屏前先把显示关掉,画完再开。

网友F:
H7缓存区多层最好要对齐。

网友G:
可能时钟源太低,QSPI跑不满。

网友H:
HAL刷屏太慢了,LL或者裸机直接跑快点。

网友I:
多块LCD要分开驱动别串一起。

网友J:
频繁的更新或者不当的绘图逻辑也会引起屏幕闪烁。

网友K:
每次都进行全屏刷新是不必要的

网友L:
避免视觉上的闪烁,可以使用双缓冲技术。

网友M:
双缓冲可以帮助解决刷屏闪烁问题

网友N:
LCD控制器是否正确地生成了水平和垂直同步信号

网友:
刷新频率过低

网友O:
检查并调整刷屏频率

网友P:
电压波动可能导致显示屏出现闪烁或其他显示异常。

网友P:
电源/时钟不稳定

网友Q:
使用LTDC驱动LCD,时钟设置过高可能导致抖屏

网友R:
LCD 控制器时序不匹配

网友P:
信号线长度不匹配

网友S:
硬件操作干扰导致的

网友T:
直接在显示缓冲区中实时修改数据 ,会导致画面局部更新不同步,出现 “撕裂” 或闪烁。

网友U:
实现前后缓冲机制,即先在一个非活动缓冲区绘制新帧,完成后切换到该缓冲区作为新的显示源。

网友K:
不稳定的电源供应或者不良的地线连接也可能导致显示不稳定

网友V:
使用DMA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W:
大量对SDRAM的操作可能导致刷屏时出现问题

网友X:
LCD 背光或电源问题

网友Y:
如果帧缓存没有正确对齐,可能会导致刷屏时出现撕裂感

网友Z:
为LCD模块提供稳定且干净的电源。

网友AA:
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时, 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或者中断频繁

网友AB:
可以采用局部刷新技术,只更新变化的部分,提高效率。

网友AC:
LCD接口附近未放置足够的去耦电容

网友AD:
未做阻抗匹配或包地处理,易受电磁干扰

网友AE:
使用双缓冲

网友AF:
屏幕刷新得太频繁

网友AG:
双缓冲技术

网友AH:
将帧缓存放在外扩RAM中可能会提高速度

网友AI:
电源波动或不稳定会导致LCD工作异常,表现为闪烁。

网友AJ:
参数偏差会导致 LCD 在刷新时出现 “黑屏 - 亮屏” 的闪烁。

网友AK:
主要是DMA进行正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