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定时器触发ADC有时失灵

楼主(2025-07-02):
用TIM触发模式连ADC,偶尔就没数据输出,触发信号是不是没跑全?

网友A:
试试换个TIM源看看。

网友B:
看看TIM和ADC触发边沿是不是对上的。

网友C:
你用的软件触发混在一起了没?

楼主:
TIM中断优先级会不会被抢?

网友D:
L4的ADC采样时间要设置对。

网友E:
连续模式和单次模式别搞混了。

网友F:
有时候触发极性设错就失效。

网友G: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触发脉冲。

网友H:
HAL触发模式得调好多寄存器。

网友I:
ADC启用时间比TIM慢要留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