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的I2C接触摸芯片容易掉线

楼主(2025-07-02):
手滑屏测试时经常I2C通信断掉,感觉电容屏干扰大,接地有没有讲究?

网友A:
把触摸芯片和MCU放近点也有用。

网友B:
触摸屏干扰大,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C:
I2C速率别跑太高,100K稳一些。

网友D:
你有拉电阻吗?没拉线就悬。

楼主:
C0的I2C没滤波功能,干扰就炸了。

网友E:
PCB走线远点避开电源线。

网友F:
触摸面板GND要跟MCU共地。

网友G:
我加了TVS管之后好很多。

网友H:
掉线后I2C要软复位一下。

网友I:
中断优先级也要注意别被别的打断。

网友J:
可能是硬件连接有误、上拉电阻异常或受信号干扰等原因。

网友K(2026-02-01):
核心原因集中在硬件电气特性适配差、I2C 底层时序 / 配置不匹配、触摸芯片通信干扰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