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硬件SPI读EEPROM速度比想象慢

楼主(2025-07-02):
SPI时钟频率没拉满,但读EEPROM有点卡,DMA模式和普通读写差别大吗?

网友A:
EEPROM有页擦写保护,也影响速率。

网友B:
SPI分频是不是没拉到最低?

网友C:
EEPROM自己读写也慢,芯片限制。

网友D:
DMA读比CPU读快一大截。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加了多余的delay。

楼主:
连续读模式比单字节快很多。

网友F:
EEPROM型号也决定读速。

网友G:
你SPI线太长也拖慢速度。

网友H:
MOSI不用就别拉高空跑。

网友I:
F1 SPI寄存器有坑,小心别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