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跑FSK模式功耗比预想的高

楼主(2025-07-02):
想要低功耗待机,但FSK收发一打开,电流表一直抖个不停,参数是关键?

网友A:
FSK发射比LoRa功耗大点很正常。

网友B:
睡眠模式切换要搞对,不然耗电。

网友C:
发射功率调低试试。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模块漏电流。

网友E:
低功耗时钟源要用LSE才省电。

楼主:
你测试时是不是没关别的外设?

网友F:
FSK配置寄存器别漏改。

网友G:
检查一下频段有没有干扰。

网友H:
我用断续发射比一直发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