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 ADC做多通道电压检测不准

楼主(2025-07-02):
4路ADC交替采样,测出来总比实际低一点,是采样时间还是输入阻抗?

网友A:
看下内部参考电压的漂移参数。

网友B:
采样时间短了肯定准度差。

网友C:
ADC输入阻抗要算,别太大。

网友D:
多通道切换别太快。

网友E:
你有参考电压吗?外部VREF好点。

网友F:
PCB走线要短,别被干扰了。

网友G:
我都会多采样后求平均值。

楼主:
ADC校准跑了吗?

网友H:
供电电压稳不稳也很重要。

网友I:
不准的时候先测单通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