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跑USB HID偶尔丢包

楼主(2025-07-02):
USB HID配置好了,但插PC有时候读不到鼠标包,感觉和时钟源有关系?

网友A:
看一下USB电压供电稳不稳。

网友B:
HID中断帧太多会挤掉。

网友C:
PC端驱动稳不稳也有关系。

网友D:
USB线质量差也丢包。

网友E:
时钟源别用内部RC,HSE稳。

网友F:
USB FIFO缓存调大点试试。

网友G:
HAL库HID实现BUG不少。

网友H:
低速设备偶尔也会出丢包。

楼主:
别混用USB和别的高速外设。

网友I:
我自己改了USB描述符后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