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 RTC跑几天就偏了

楼主(2025-07-02):
用内部低速时钟跑RTC,走几天时间就慢了好多,是不是温漂太大了?

网友A:
偏了可以软件定期修正。

网友B:
LSI做RTC肯定不准。

网友C:
LSE晶振才是正解。

网友D:
温度漂移是大问题。

网友E:
RTC校准功能可以开起来。

网友F:
电池电压低也会飘。

网友G:
时钟源一旦切换就会跳。

网友H:
我加了温补后偏差小多了。

网友I:
L0功耗低,但RTC得挑晶振。

楼主:
用外部32.768KHz晶体才稳。

网友J:
内部的受温度影响太大了。不过,要是一天中温度变化了,快的和慢的会不会相互抵消掉啊

网友K:
考虑使用带有温度补偿功能的晶振,以减少温度变化对频率的影响

网友L:
晶振温度漂移

网友M:
晶振的工作频率会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N:
更换高精度晶振并优化布局

网友O:
使用高精度、低温度系数的32.768 kHz晶振

网友P:
晶振本身的精度、负载电容匹配以及PCB走线布局都可能影响其长期稳定性。

网友Q:
使用的32.768kHz外部晶振

网友R:
更换高精度晶振

网友S:
使用外部32.768kHz晶振

网友T:
使用外部32.768kHz晶振 作为RTC的时钟源

网友U:
检查RTC模块的硬件连接

网友V:
温度的变化会影响晶振的频率稳定性,导致时间偏差

网友T:
如果晶振本身的精度不高或者其负载电容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频率偏移

网友W:
使用温补晶振或RTC芯片

网友X:
定期同步RTC与时钟源

网友Y:
使用内部低速时钟 作为RTC的时钟源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时间偏差

网友Z:
可以通过温度补偿算法来减少温度漂移造成的影响

网友AA:
采用温补晶振(TCXO)或软件温度补偿

网友L:
不稳定的电源电压也可能导致RTC的不准确

网友AB:
为RTC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O:
RTC依赖外部32.768kHz晶振提供基准时钟

网友AC:
如果RTC使用内部低速时钟(LSI)作为时钟源,其准确性可能不如外部低速时钟

网友Q:
RTC通常依赖外部32.768 kHz晶振来保持精确的时间。

网友AD:
晶振的老化可能导致频率偏移。

网友AE:
晶振精度不足

网友AF:
为RTC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避免因电压波动影响计时精度

网友AG:
可能时钟源切换时,系统内部电路不稳定,导致瞬间跳变。

网友AH:
温度补偿后误差减少,说明温度对系统影响减小。

网友AI:
晶振和其配套的负载电容选择正确

网友AJ:
RTC部分需要稳定的供电

网友K:
通过软件或外部信号(如GPS、NTP)定期同步

网友AK:
实现软件校准机制

网友AL:
定期对RTC进行软件校准

网友AM:
错误的软件配置可能导致RTC初始化不正确,从而引起时间偏差。

网友AN:
RTC通常使用外部32.768kHz的晶振。

网友AK: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RTC计时偏差。建议使用稳压器或电源滤波器

网友AL:
RTC硬件本身可能存在故障,如晶振损坏或连接问题

网友AO:
晶振频率偏差是温度的反转函数,温度波动会显著影响稳定性。

网友AP:
推荐使用6pF晶振

网友AJ:
低频晶振精度不足

网友V:
定期更新RTC时间

网友AQ:
晶振受温度影响会有一定频率漂移,这可能导致长时间运行后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AR:
使用外部低速时钟

网友AS:
需外部匹配电容(通常为 12~18pF)辅助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