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用DMA搬运串口数据不稳定

楼主(2025-07-02):
串口环形DMA收数据有时候丢一块,和缓存设置或中断优先级有没有关系?

楼主:
用示波器对比发出和收回。

网友A:
DMA缓冲区大小要够大。

网友B:
串口波特率高时DMA更明显。

网友C:
溢出标志要清掉。

网友D:
FIFO模式有时候还更稳。

网友E:
用空闲中断配合DMA试试。

网友F:
NVIC优先级要调对。

网友G:
DMA双缓冲可用上。

网友H:
有时候DMA和中断混用好。

网友I:
HAL库DMA有BUG,裸写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