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移的回南天

楼主(2025-07-02):
最近几天几乎都有下雨,这天气也是有了回南天的神韵——潮湿闷热,衣服不洗都湿漉漉的,洗了更是难干!

网友A:
北方没有回南天吧

网友B:
从你这描述,不是回南天,而是夏天雨多潮湿天,只是空气湿度高
真正的回南天是这样的,在冬春交际的时候,平时温度20°左右,忽然一股干冷空气下来,温度降到10°左右,冷个3~5天正好把房子冷透。这个时候暖湿气流更牛X一点了,开始占领阵地,温度一夜之间气温升到20+,但是地板和墙壁是固体热熔比空气大,升温比空气慢。然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地板和墙壁,就开始凝水……

网友C:
北移的梅雨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这描述,不是回南天,而是夏天雨多潮湿天,只是空气湿度高
真正的回南天是这样的,在冬春交际的时候, ...

原来如此,看来是我搞错了,应该是快入伏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