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有没有用雅特力的MCU搞逆变器的大神?

楼主(2025-07-02):
有没有用雅特力的MCU搞逆变器的大神?能不能做单极性倍频SPWM?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最近有个单相逆变项目在选型MCU,期待大神指教。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也需要外部驱动电路配合

网友B:
AT32F435/437系列的高级定时器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C:
雅特力的MCU在逆变器项目中确实有应用,单极性倍频SPWM是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考虑AT32系列,它们在控制方面表现不错。

楼主:
感谢大家,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