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计数N32H787开发板串口无法打印,用例程也打印不出来

楼主(2025-07-02):
自己写了一个BSP包发现串口怎么都没输出,用串口例程print试了下,也没有

网友A: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概率很低了。
看来楼主要仔细阅读手册了。

网友B:
重定向函数编了没?

网友C:
应该是没挂靠好

网友D:
开发板从哪搞的

网友E:
配置工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概率很低了。
看来楼主要仔细阅读手册了。

例程里面对这个开发板不适配,只有M4核的例程才对应的上这个开发板的串口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挂靠好

例程里面对这个开发板不适配,只有M4核的例程才对应的上这个开发板的串口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定向函数编了没?

例程里面对这个开发板不适配,只有M4核的例程才对应的上这个开发板的串口引脚

网友A:
嗯嗯 解决了就可以了。
继续玩呗

网友F:
用标准串口线。

网友F:
检查开发板上的串口引脚是否与调试器或串口工具匹配,避免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G:
检查printf重定向。

网友H:
启用MicroLIB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