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困惑半个月的运放电路输出电压周期性漂移问题

楼主(2025-07-02):
          正负5V供电的OPA847组成的反相跨阻放大器,用STM32控制脉宽调整电路去调制运放的同相和反相端从而控制运放输出的失调电压。假如两个pwm调整使得运放输出0.2V电压或者其他电压,这时会出现一个奇怪现象运放的输出电压会不断在这个0.2V往上漂移3~8毫伏,然后在突然下跌到它的起始电压值0.2V,周期很慢大概有几十秒的固定周期,示波器检测供电电路内没有干扰,更换了另一款AD8065运放无效。首先怀疑是STM32晶振频率漂移,示波器查看没发现频率漂移。切断运放同相与反相端的PWM调整电路,把同相端固定在某一个电压,然后用外接电源加电位器给反相端调整电压,这时候观察运放输出漂移消失。这时候才怀疑是运放芯片本身漂移电压过大造成,更换更好的OP4177芯片观察输出电压漂移,发现漂移还是存在只是范围收窄了,在1~3毫伏范围上下漂移。这种现象真的给整懵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有电子工程师中的大侠能指点下迷津。不胜感激

运放跨阻放大器

运放反相端pwm控制的恒流源调整运放失调电压

运放同相端pwm控制调整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
因为该电路用于中红外测量薄膜材料,几个毫伏波动会被后级直流放大50倍,这个误差值在测量系统中影响很大,所以必须清除掉。

网友A:
你换个低Vos的放大器不就行了,为何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

网友B:
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没?

网友C:
会不会是PWM的占空比输出本身存在周期性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PWM的占空比输出本身存在周期性抖动

程序中直接关闭PWM,这种周期性波动问题还是存在。应该和pwm输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低Vos的放大器不就行了,为何要把事情搞这么复杂

低Vos的放大器只是收窄了波动范围,波动仍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中直接关闭PWM,这种周期性波动问题还是存在。应该和pwm输出无关。

就是MOS管的漏电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Vos的放大器只是收窄了波动范围,波动仍然存在

我的意思是为何要用PWM斩波

网友D:
可以先确定下波动是不是红外二极管产生的:把红外二极管换成一个固定的电阻,看下波动是否还存在;另外最好附上示波器波形,看具体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为何要用PWM斩波

MOS管与中红外二极管去掉也不行,用pwm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精细的调节电压,pwm频率是10K,步长是7200。每一步长的变化得到的电压更加小。如果用8位的数字电位器就无法获得这么精细的调节电压

楼主:
手机拍摄的,示波器测量运放输出的整个周期性漂移过程

网友E:
PWM是对MCU电源的斩波产生的,MCU电源肯定不是稳定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与中红外二极管去掉也不行,用pwm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加精细的调节电压,pwm频率是10K,步长是7200。 ...

你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调输入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