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浪涌保护器符号、其元件符号及相关符号指南详解

楼主(2025-07-02):
什么是电涌保护器(SPD)及其关键组件符号?
电涌保护器 (SPD) 是现代电气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件,旨在保护设备和装置免受雷击、电网切换或其他电气干扰引起的瞬态过电压的影响。这些过电压通常被称为电涌,它会损坏或降低敏感电子设备的性能,降低系统可靠性,并导致代价高昂的停机。
关于电涌保护器(SPD)内部的关键组件,我们以交流或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为例,它主要包括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气体放电管(GDT),MOV和GDT连接在并行列。
地凯科技电涌保护器内部的关键组件
SPD通常包含以下核心组件,每个组件在电涌保护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
MOV是SPD中最常用的非线性元件。它具有压敏电阻,当受到浪涌冲击时,电阻会急剧下降,从而能够吸收和转移高能量瞬变。
2)气体放电管(GDT)
GDT 具有较高的浪涌电流处理能力,尤其适用于 1 类 SPD 或与 MOV 配合使用。当发生浪涌时,GDT 的工作原理是使电极之间的气体电离,从而形成导电路径。
3)火花间隙(空气或封装)
火花间隙通常用于1类SPD,用于安全传导通常由直接雷击产生的极大浪涌电流。其特点是能够承受高冲击电流。
4) 热断路器/保险丝
为了增强安全性,SPD 包括热断路器或内部保险丝,当 SPD 因过载或热失控而性能下降或发生故障时,它们会将 SPD 与系统断开,从而防止火灾危险或进一步的系统损坏。
5)指示及监控电路
许多 SPD 具有视觉或远程状态指示器来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让用户知道何时需要更换 SPD。
这些内部组件协同工作,检测、抑制和安全释放瞬态浪涌,从而保护下游电力基础设施。
符号中的关键元件:SPD 中的压敏电阻、GDT 和 TVS 二极管
电涌保护装置 (SPD) 是现代电气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件,旨在保护敏感设备免受雷击、开关事件或电网干扰引起的瞬态过电压的影响。
虽然原理图上的 SPD 符号看似简单,但它通常代表着由不同保护元件组成的复杂内部结构。其中最常见、最有效的保护元件包括: 压敏电阻, 气体放电管(GDT)及 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
解码不同类型的 SPD 符号:类型 1、类型 2 和类型 3 的解释
在电涌保护器 (SPD) 产品标签上,经常会看到带框的标记,例如 T1, T2或 T3.这些名称由国际标准定义 IEC 61643-11 并表明产品通过的浪涌测试类型,从而反映其预期用途和保护能力:
框架T1:表示 SPD 已通过 1 型测试,能够承受 10/350 µs 电流波形模拟直接雷击。这些 SPD 通常安装在建筑物的主入口处或设有防雷系统的地方。
框架T1+T2:表示 SPD 已成功通过 1 型和 2 型测试这意味着它可以处理高能直接雷电流以及开关浪涌。此类SPD提供更广泛的保护,适合安装在进线口处或作为协调保护系统的一部分。
框架T2:表示该产品已通过 2 型测试,基于 8/20 µs 电流波形模拟开关浪涌或间接雷击浪涌。2 型 SPD 通常用于电气设备内的配电板。
框架T3:表示已通过 3 型测试, 用一个 1.2/50 µs 电压波形,专为计算机、电器等敏感终端设备的精细防护或插座级保护而设计。
浪涌保护器SPD基本电路图中使用的符号说明
在电气设计和安装中,电路图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这些图使用各种符号来清晰地表示不同电气元件的功能、位置和连接。
地凯科技浪涌保护器 (SPD) 在保护系统免受过压和雷击浪涌影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图表中也使用了特定的图形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指示 SPD 的类型,有时还表示关键的内部组件,例如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 (MOV)、气体放电管 (GDT) 和瞬态电压抑制 (TVS) 二极管。在本指南中,我们将介绍和解释电气图纸中最常用的 SPD 相关符号,以帮助读者准确地理解并在实践中应用它们。
封装火花隙:一种密封在保护外壳内的放电间隙,用于 SPD,通过电离间隙内的气体并创建受控的火花放电路径来安全地转移高能浪涌电流。
石墨火花隙:种火花隙类型,使用石墨电极为浪涌电流提供稳定可靠的放电路径。石墨的特性有助于减少电极腐蚀,并保持长期稳定的性能。
霍恩峡:一种传统的火花隙装置,两个金属电极之间由一个形似喇叭的小气隙隔开。它允许电弧沿电极移动时自然熄灭,从而为高压浪涌提供可靠的放电路径。
火花隙:电涌保护器 (SPD) 中的一种保护组件,当电压超过特定阈值时,通过允许间隙形成电弧来创建受控的放电路径,从而将浪涌电流安全地转移到地面。
抑制二极管:浪涌保护器 (SPD) 中使用的一种半导体器件,当发生浪涌时,通过快速从高阻状态切换到低阻状态来钳位电压尖峰,从而保护敏感的电子电路。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TVS:一种半导体器件,旨在通过快速钳位和耗散浪涌能量来保护电子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尖峰的影响,一旦浪涌消退,便返回到其高电阻状态。
融合器:一种保护装置,当电流超过规定限值时,通过熔化其内部元件来中断电流,防止故障情况下 SPD 和连接设备受损。
电阻:浪涌保护器 (SPD) 中使用的无源电气元件,用于限制电流、分压或帮助安全地耗散浪涌能量,有助于提高设备的整体浪涌抑制性能。
热动力控制:SPD 中的热保护机制可监控温度上升,并在发生过热时断开或停用设备,防止损坏或火灾危险。
热断路器:SPD 内部的安全装置,当检测到过热时会自动断开电涌保护元件(如 MOV),防止潜在的故障或火灾。
转换先合后断触点:一种开关触点,在断开旧触点之前先建立新触点,确保切换过程中电路持续连接。这可防止 SPD 监控系统中的中断或信号丢失。
断开器:打开以中断电路的开关触点,用于在 SPD 中在故障或维护期间断开或隔离组件。
声音信号:一些 SPD 中集成了蜂鸣器或哔哔声等声音警报,用于通知用户设备状态变化、故障或失效。
超越符号:与 SPD 符号相关的关键参数和规范
仅仅了解电涌保护器符号、内部组件符号和相关标记可能不足以帮助您完全理解或正确选择电涌保护器 (SPD)。要彻底理解,还需要了解各种技术细节、参数和术语。以下是与电涌保护器相关的其他常见术语列表:
标称电压(Un):拟安装电涌保护器 (SPD) 的电气系统的指定电压等级。它代表系统在正常条件下的标准工作电压。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可连续施加于SPD端子且不会导致性能下降或损坏的最高电压。该电压应高于系统的标称电压,以确保可靠运行。
标称放电电流[8/20 μs] In:SPD 在 8/20 μs 波形下可承受多次电流峰值而不损坏。该值可作为 SPD 在实际浪涌事件中耐用性的基准。
最大放电电流[8/20 μs] (I最大):SPD 在 8/20 μs 波形下可安全释放一次且不会发生故障的最大峰值电流。它表明 SPD 应对极端浪涌事件的能力。
冲击放电电流[10/350 μs] (IIMP):10 型 SPD 可泄放的 350/1 μs 波形电流脉冲峰值。它模拟直接雷击,代表 SPD 抵御高能浪涌的鲁棒性。
电压保护水平(Up):SPD 传导浪涌电流时,其端子间出现的最大电压。它表示受保护设备在浪涌期间将承受的残余电压。Up 值越低,保护效果越好。
tA 响应时间:浪涌保护器 (SPD) 在电涌发生后响应并开始传导浪涌电流所需的时间。通常以纳秒 (ns) 为单位,响应时间越短,保护速度越快。
短路电流额定值(ISCCR);安装指定的过流保护装置 (OCPD) 时,SPD 可以安全承受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它定义了 SPD 在故障条件下保持安全和完好的能力。
极数:1 0 +:单极无中性线保护(仅保护一根线路导体),2 0 +:无中性线的两极(通常保护两根线导体,例如 L1 和 L2),3 0 +:三极无中性线(三相线路保护),4 0 +:四极无中性线(三相加一根额外的导体保护,罕见)
1 1 +:一根火线杆加一根中性线杆受保护,3 1 +:三根线杆加一根中性极保护(常用于三相加中性极系统)
保护模式:共模(CM): 线路和地(或地面)之间流动的浪涌电流。
差分模式(DM): 线路导体之间(例如,火线和零线之间)流动的浪涌电流。
视觉指示:某些 SPD 具有提供可见信号(例如颜色编码的窗口或 LED)的功能,可以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指示其是否正常运行或是否需要更换。
遥信联络:一些 SPD 内置的辅助触点,当 SPD 发生故障或需要维护时,允许设备向监控系统发送远程警报或状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