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50 USB 通信不稳定

楼主(2025-07-02):
最近用 PIC18F4550 做 USB 转串口,遇到数据丢包严重的问题。已检查 USB 中断配置和缓冲区大小,仍无法解决。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 USB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high_priority USB_ISR(void) {
    if(USBIF) {
        if(USBDATIF) {
            // 接收数据处理
            while(USB_RX_STAT) {
                rx_buffer[rx_count++] = URXREG;
                if(rx_count >= RX_BUFFER_SIZE) rx_count = 0;
            }
            USBDATIF = 0; // 清中断标志
        }
        USBIF = 0; // 清主中断标志
    }
}

网友A:
你好,你的代码从哪里来的? 在MLA里有PIC18F4550 USB CDC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MLA并安装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libraries/microchip-libraries-for-applications
安装后所说的例子在此文件夹下
C:\microchip\mla\vXXXX\apps\usb\device\cdc_basic\firmware\picdem_fs_usb.x

网友B:
看起来像是缓冲区溢出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增加缓冲区的大小,或者优化数据接收的处理逻辑。

网友C(2025-09-19):
通常是硬件设计或软件配置不当导致的。硬件上,USB 线缆过长、阻抗不匹配,或未在 VBUS 和 GND 间加 10μF 滤波电容,会引发信号干扰;软件上,USB 中断优先级未设最高、数据缓冲区溢出,或未处理 USB 枚举超时,也会导致通信断连。此外,供电不稳(如纹波过大)也会影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