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X795F512L SPI 主从通信踩坑

楼主(2025-07-08):
调试 SPI 时死活不通,最后发现是主从设备的 CPOL/CPHA 配置不一致导致的。分享给大家避坑,记得检查寄存器设置!

网友A(2025-09-03):
是的,则会个极性很重要,你配置的极性颠倒了,肯定就不行了。

楼主(2025-11-11):
PIC32MX795F512L SPI 主从通信易踩坑:主从时钟极性 / 相位(CPOL/CPHA)需严格一致,否则数据错位;从机 SS 引脚需正确配置,疏忽会导致从机不响应;主从速率不匹配(如超过从机上限)易丢数;中断优先级冲突可能延迟数据处理;布线长时未加终端电阻易受干扰,需用示波器抓波形排查。

网友B:
PIC32MX795F512L SPI 主从通信易踩坑:主从时钟极性 / 相位配置不一致致数据错乱;从机片选信号时序不当(如释放过早)引发通信中断;未处理多字节传输时的缓冲器溢出;主从波特率差异过大超容错范围,需严格匹配参数,优化片选控制及时序。

网友C:
PIC32MX795F512L SPI 主从通信常见坑点:主从时钟极性(CPOL)、相位(CPHA)配置不一致导致数据错位;从机未及时响应片选(SS)信号,引发传输中断;SPI 波特率超从机承受范围,出现丢包;未禁用 GPIO 复用功能,导致信号冲突。需统一时序参数,确保片选同步,匹配波特率,检查引脚配置,必要时加通信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