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mega328P 定时器中断不触发

楼主(2025-07-20):
配置了定时器溢出中断,但 ISR 就是不执行。已经检查了预分频器和中断使能位,求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A:
你应该晒出代码啊

网友A:
以下是一个基于 ATmega328P 的定时器溢出中断(Timer Overflow Interrupt)示例代码,使用 Timer1(16位定时器)实现周期性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翻转LED状态(假设LED连接在 PB5,即Arduino的D13引脚)。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LED_PIN    PB5   // Arduino D13 (ATmega328P的PB5)

void initTimer1() {
    // 1. 设置定时器1为普通模式(Normal Mode),计数到最大值0xFFFF后溢出
    TCCR1A = 0; // 普通模式,无需波形生成
    TCCR1B = 0; // 先停止定时器

    // 2. 设置预分频器(Prescaler)为1024,启动定时器
    // 计算公式:溢出时间 = (65536 / F_CPU) * 分频系数
    // 例如:16MHz时钟,分频1024 → 溢出时间 ≈ 4.096秒
    // 若需更短时间,可设置初始计数值(TCNT1)
    TCCR1B |= (1 << CS12) | (1 << CS10); // 分频1024 (CS12:CS10 = 101)

    // 3. 使能定时器1溢出中断
    TIMSK1 |= (1 << TOIE1);

    // 4. 全局中断使能
    sei();
}

// 定时器1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1_OVF_vect) {
    // 翻转LED状态
    PORTB ^= (1 << LED_PIN);

    // 可选:重新加载定时器初值(如需精确周期)
    // TCNT1 = 65536 - (目标计数值);
}

int main() {
    // 初始化LED引脚为输出
    DDRB |= (1 << LED_PIN);
    PORTB &= ~(1 << LED_PIN); // 初始状态低电平

    // 初始化定时器1
    initTimer1();

    while (1) {
        // 主循环可执行其他任务
        // 中断会异步触发LED翻转
    }
}

网友A:
其他定时器:若需更短周期,可使用8位定时器(如Timer0或Timer2),或调整预分频。

CTC模式:通过 OCR1A 设置比较值,触发中断而非溢出(模式更精确)。

网友B:
幸福小强的代码可以运行。我在板子上可以看到LED灯在闪烁,闪的比较慢,大概8秒翻转一下。

网友C:
定时器是很基础的应用,参考一下楼上的代码,或者发出来自己的。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使能代码是否正确,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中断使能代码是否正确,有时候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中断不被触发。

网友F:
检查中断向量名称

网友G:
中断向量冲突?

网友H:
参考ATmega328P数据手册。

网友I:
在配置定时器寄存器前禁用中断(cli()),配置完成后再启用(sei())。

网友J:
在配置中断前,必须通过sei()指令启用全局中断。若未启用,即使定时器中断已配置,ISR也不会执行。

网友K:
检查一下是否正确设置了定时器的模式和初始值,有时候设置不当也会导致中断不触发。

网友L(2025-08-27):
ATmega328P 定时器中断不触发可能因配置错误:未使能全局中断(sei ())、定时器中断使能位未置 1、预分频或计数模式设置有误,或中断服务程序缺失 / 定义错误。需检查 TCCR、TIMSK 等寄存器配置及中断向量表。

网友L:
ATmega328P 定时器中断不触发,多因配置疏漏:未执行 sei () 开启全局中断;定时器中断使能位(如 TIMSK1 的 OCIE1A)未置 1;预分频或计数模式设置错误致定时器未运行;中断服务程序定义错误(如向量名拼写错)。需逐项核查寄存器配置与中断向量定义。

网友L:
ATmega328P 定时器中断不触发,常见原因:未用 sei () 开启全局中断;定时器中断使能位未置 1;预分频或计数模式配置错误致定时器未运行;中断服务程序向量名错误。需检查 TIMSK 等寄存器设置,确认中断函数名正确,确保定时器时钟源有效。

网友M:
ATmega328P 定时器中断不触发可能因:定时器模式 / 分频器配置错误、中断使能位未置位(TIMSK 寄存器)、全局中断未开启(sei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或命名错误。需检查 TCNT、TCCR 等寄存器设置,确保中断向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