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SAM D21 ADC 采样精度优化方法

楼主(2025-07-04):
SAM D21 的 ADC 采样跳变严重?加去耦电容 + 延长采样时间效果立竿见影!以下是优化后的配置代码

// ADC初始化(SAMD21)
void ADC_Init(void) {
    // 使能ADC时钟
    PM->APBCMASK.reg |= PM_APBCMASK_ADC;

    // 配置采样时间(延长至20周期)
    ADC->SAMPCTRL.reg = 20;

    // 配置参考电压和分辨率
    ADC->REFCTRL.reg = ADC_REFCTRL_REFSEL_INTVCC1;
    ADC->CTRLB.reg = ADC_CTRLB_RESSEL_12BIT;

    // 使能ADC
    ADC->CTRLA.reg |= ADC_CTRLA_ENABLE;
}

网友A(2025-08-29):
SAM D21 ADC 优化:用内部 2.048V 基准,设高采样率,配置 averaging,屏蔽噪声源,短导线接地,提升精度。

网友B:
SAM D21 ADC 采样精度优化:选用合适参考电压源并加滤波电容;缩短信号路径,避免干扰;设置恰当采样时间,确保信号稳定;启用硬件平均功能;校准 ADC 偏移和增益误差;降低 MCU 时钟噪声,必要时关 unused 外设;PCB 布局分离模拟与数字地。

网友C:
外部基准电压,软件滤波,采样频率等都有关系。

网友D:
另外,加去耦电容对电源噪声的抑制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