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24FJ128GA010 I2C 通信超时问题

楼主(2025-07-03):
I2C 和传感器通信总是超时,上拉电阻、时钟频率都检查过了,会不会是引脚冲突?

网友A:
引脚冲突是导致通信超时的常见原因之一

网友B:
检查代码中是否对同一引脚进行了重复配置

网友C:
传感器与PIC的逻辑电平不一致?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SDA/SCL引脚的电压,确认与传感器供电电压一致。

网友A:
可能I2C总线负载过重。

网友E:
可能是SDA/SCL引脚损坏或PCB布线错误。

网友F(2025-08-16):
PIC24FJ128GA010 的 I2C 超时,可检查时钟频率匹配(400kHz 内)、上拉电阻(4.7kΩ),用中断或定时器监测无响应时复位 I2C 模块,确保从机地址正确,示波器查信号完整性,排除总线冲突。

网友G:
PIC24FJ128GA010 的 I2C 通信超时可能因:1. 硬件接线松动或上拉电阻缺失;2. 从设备无响应或地址错误;3. 时钟频率过高导致同步失败;4. 软件未正确处理中断或状态位。需检查电路、降低速率、优化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H:
也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I2C通信失败。

网友J:
过高的时钟频率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K:
上拉电阻可能过大。

网友H:
可能是设备地址设置错误。

网友L:
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M:
PIC16F17576 系列单片机进行流量计量时,通常由流量传感器将流量信号转换为电脉冲信号或模拟电信号,其内置的 12 位差分 ADC 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配合自动平均功能实现精准测量,再通过计算脉冲频率或信号幅值来得出流量信息。

网友N(2025-09-27):
PIC24FJ128GA010 的 I2C 通信超时可能因从设备无响应、线路干扰、速率不匹配导致。可检查硬件接线,加上拉电阻;软件中设置超时计数器,超时后复位 I2C 模块,重新初始化;确保主从设备速率一致,必要时降低通信速率增强稳定性。

网友O:
PIC24FJ128GA010 的 I2C 通信超时可能因总线卡滞、从设备无响应等导致。可通过定时器监测通信时长,超时后触发中断,执行总线复位(如发送 9 个时钟脉冲);检查从地址、速率匹配,添加重试机制;确保上拉电阻合适,避免信号干扰,以此解决超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