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ATtiny85 看门狗导致频繁复位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7-07):
ATtiny85 的看门狗定时器设置为 16ms 超时,主循环来不及喂狗就复位了,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案?

网友A:
可以尝试增加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时间,或者优化代码减少主循环的执行时间。

网友B:
解决办法:
1、看看还能不能加长看门狗超时时间;
2、可以在多个地方增加喂狗处理,不一定就在main循环里喂狗一次,这种方式在代码上有些冗余,但可以使用;
3、如果MCU有资源,且不影响应用功能,那可以加一个1ms左右的定时器中断,在这个中断里执行喂狗处理。

网友C(2025-08-27):
检查初始化:确保正确配置 WDTCR 寄存器,避免误设过短超时(如仅 4ms),根据需求选 1s 等合理时长。
及时喂狗:主循环或关键任务中按超时周期调用 WDT 复位指令(如 wdt_reset ()),防止超时。
排查冲突:禁用中断时需缩短禁用时长,避免中断阻塞喂狗;检查电源,防止电压不稳触发 WDT 误复位。

网友D(2025-09-27):
ATtiny85 看门狗频繁复位,可检查:1. 未及时喂狗,需在超时前用 WDR 指令刷新;2. 超时设置过短,通过 WDTCR 寄存器调整分频系数延长;3. 电源波动触发,加滤波电容。禁用方法:写 WDTCR 时先置位 WDCE 和 WDE,再清零 WDE 位,操作需严格按时序。

网友E(2025-11-19):
ATtiny85 看门狗频繁复位,先检查是否正确初始化:需禁用 WDT(写 WDTCR 寄存器)或按定时喂狗。若误启用未喂狗,在主循环加 wdt_reset ()。也可能分频设置过短(如 16ms),可改长时基(如 2s)。硬件上,确保 VCC 稳定,避免电压波动触发复位。烧写时别勾选 “启用 WDT” 熔丝位,或重新配置熔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