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K1024GPE100 以太网优化方案

楼主(2025-07-10):
PIC32MK 的以太网丢包严重?增大 MAC 层缓冲区后效果显著,分享如何修改寄存器提高吞吐量

楼主(2025-08-17):
针对 PIC32MK1024GPE100 以太网优化:使能硬件 TCP/UDP 校验和,降低 CPU 负载;配置 DMA 减少数据搬运;优化 PHY 时钟匹配;采用中断优先级管理避免阻塞;使能 MAC 过滤功能;精简协议栈,保留必要功能;合理设置缓存大小,提升吞吐。

网友A(2025-09-27):
PIC32MK1024GPE100 以太网优化可采用硬件 TCP/IP 加速,减少 CPU 占用率;优化中断处理,缩短响应延迟;启用 DMA 传输,提升数据吞吐量;合理配置缓存,降低丢包率;结合低功耗模式,平衡性能与能耗,适配工业控制、智能设备等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