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ATSAM4S8C DAC 输出电压异常偏低

楼主(2025-07-11):
ATSAM4S8C 的 DAC 输出只有理论值的一半,检查了参考电压和寄存器配置都没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肯定是某设置有误。不会刚好一半的。你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B:
可能是因为基准电压源设置不当或存在波动。

网友C:
DAC寄存器配置错误?

网友D:
电源电压偏低或存在波动可能影响DAC的输出电压稳定性。

网友B:
DAC的输出端负载过重或存在短路等情况可能导致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E:
检查基准电压源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检查DAC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2025-08-17):
ATSAM4S8C 的 DAC 输出电压偏低,可能是参考电压配置错误,未正确设置 VREF;也可能是输出引脚未使能,或存在外部负载过大、分压电路异常;还可能是 DAC 寄存器配置有误,如输出范围未设为最大。需逐项排查硬件连接与寄存器参数。

网友H:
参考压电路异常,检查 VREF 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引脚外部电路负载过重或存在分流;
DAC 配置错误,如输出缓冲器未使能、量程设置不当;
芯片引脚虚焊或损坏。需逐步排查硬件连接与寄存器配置。

网友I(2025-09-22):
ATSAM4S8C DAC 输出偏低,先查硬件:1. 确认 VREF 参考电压是否达标(如 2.5V/3.3V),电压不足直接拉低输出;2. 检查 DAC 输出引脚外围电路,有无分压电阻或负载过重。再查软件:1. 核对 DAC 控制寄存器配置,确保输出使能且增益设置正确;2. 确认数据寄存器写入的数字量是否符合预期,排除代码逻辑错误。

网友J:
ATSAM4S8C 的 DAC 输出电压异常偏低,可能是参考电压配置不当,如未正确设置 VREF;输出引脚未使能或被复用为其他功能;DAC 寄存器配置错误,如输出缓冲器未启用;也可能是外部电路负载过重或存在短路,导致电压被拉低。需逐项排查这些因素。

网友K:
ATSAM4S8C 的 DAC 输出电压异常偏低,可能是参考电压设置错误或不稳定,也可能是 DAC 寄存器配置有误,如输出范围未设为最大。此外,电源电压偏低、输出端负载过重、芯片引脚虚焊或损坏等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该情况。